求助: 关于GPRS 通讯问题

楼主(2006-09-04):
请教各位大虾:
 现有一棘手问题请教

  终端设备为 RTU 单个RTU (大概35 点 左右),通过gprs 与上位机(三维力控组态软件)通讯,通讯协议为标准的MODBUS RTU
 现场情况为 终端设备大概 1500个 左右,即实际I/O 点为 (50000 点左右),采用移动的专线。
  请教我应该 上几台服务器比较合适,1个端口 映射几个设备 通讯速度能维持在4秒左右。
   在此先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TO:时光漫步
就你目前的系统规模,需要慎重考虑.
我们的GPRS客户做过5000点的项目,采集频率没有你的4秒那么高,所以采用1000点对应一个端口.你牵的移动专线应该在2M,建议500个点对应一个端口比较适合.
至于服务器,一般采用2-4路志强CPU,2G内存的中档服务器即可,建议采用双机备份系统,加热备份卡.
如果资金充足,就上千点的系统而言建议再加个第二中心的冗余备份,防止移动专线的故障发生造成系统瘫痪。 同时桑荣DTU和三维力控软件的搭配是最成熟的,已经大量应用于众多行业。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无线数据通讯论坛)

网友B:
50000点,我脑袋大了.
500点对应一个端口,4秒估计采不完,不好说.

网友A:
恩,是有点大,建议楼主估算一下每个RTU每次向中心发送的数据量。中心2M够呛,可以申请移动加大些

楼主:
 TO: 林湘建
    数据量不时特别会算,因不了解 dtu 包头,包尾 的字节数,
    通讯的实时数据 为 8个DI 8个DO 3路AO(浮点型)(110BIT)
    另外加 系统时钟(年、月、日、时、分、秒) (8字节)
           开机时间(年、月、日、时、分)     (6字节)
           关机时间(年、月、日、时、分)     (6字节)
 其中 系统时钟  开机时间, 关机时间, 不是 实时 数据。
      最频繁 也就是一天 下发一次。
      也就是说 问题 集中在,同时下发 系统时钟,开机时间,
      和 关机时间 时
   若假定 情况 发生,会不会 发生 网络 拥堵,
   上位软件 能不能依旧正常工作。
   若 500个点 对应一个 端口 也就是说大概10个设备对应一个端口
   考虑到 modbus 是 主从的, 也就是说 访问1个设备 大概2秒 左右 这么对应的话 轮巡1次数据 是不是 需要大概20 秒左右  若其中一个发生故障 周期 应该会更长。
    你们的客户(5000点 项目) 采集频率是多少,上位 用的是谁家的?

网友C:
5000个I/O点,计算一下,一个端口、用2M的专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况且现在移动或其他应运商的专线的带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我只是不明白,什么系统需要每4秒向上发送数据,如果需要这样密集的话,GPRS这样的网络能否保证其实时性还是个问题。

楼主:
4秒倒没有必要,但是太慢肯定是不行的!我只是想知道,象我这样的项目怎么做对以后的维护会比较方便,并且客户对控制精度可以接受.
这么作的话,是不是不必考虑 MODBUS 的通讯方式
我一直认为 要是采用MODBUS 通讯的话,考虑MODBUS的主从方式,通讯速度会上不去,所以才很担心.
  而且还要考虑上位机的运行情况,因为上位还要做相应的报表处理,报警什么的. 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上位能不能接受这种负荷.会不会 死机 或者 出现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A:
TO:时光漫步
照你的数据,4秒上传数据一次应该差不多刚好,但建议还是间隔大点稳妥些!
我们客户的5000点项目没有这么密集的传输数据,是有数据就传,大概5分钟一次,所以带宽资源很充裕.上位软件是客户自己开发的,接口部分采用我们GPRS设备的动态连接库和DEMO程序开发.
力控的组态在点数多的情况下相对其他软件厂家优势更大,上万点的项目也做过的.
正如你的担心在下发系统时钟  开机时间, 关机时间等数据时,因为MODBUS协议的特点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可以考虑分时段分批次下发,给RTU编队,力控软件好象支持这种方式.遇到下发不成功的跳过,全部完成后再补发....力控里面高手我认识几个,需要详细了解我帮你介绍!

楼主:
TO:林湘建
   谢谢林斑竹! 等以后有问题在象 林斑竹 请教。

网友D:
情况说得太简单,对于5000个点的系统,应该把系统情况介绍清楚,再定方案。其牵涉的情况非常多。我们数月前,给一个单位作了一个方案,他的最终点数应在6000点。已获得通过。
另外,5000个点全部用标准的MODBUS方式,也是不太可能的。
用的软件也应斟酌
应该用:以终端为主,中心控制室为从的方式.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我将以前的的案例发给您。
   党毅兵 13802137479      dangyib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