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如何控制电机

楼主(2006-09-04):
我是个学生 想通过单片机、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停 不知道继电器跟电机如何连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机啊?

网友B:
继电器的触点直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C: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网友D:
偶觉得你们老师该下岗!
看把你们教成啥样了!

网友E:
逻辑恐龙说得好,
不过再问下你是什么学生,
中学,高中,还是大学

网友F:
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电机了

网友G:
你就当继电器的触点是一个开关
电源过来进开关
开关出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