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与PLC

楼主(2006-09-04):
我是名维修工,我看见OMRON的旋转编码器只接了三根线在FX2N的PLC上,可是小日本有密码,读不出来,因为没欧姆龙的资料,不知道它是怎样形成360度的

网友A:
和360度没什么关系,三根线: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信号,信号出来的信号是脉冲。

楼主:
因该不是,我看了旋转编码器上是A,B,C,三根线,接的是X1,X2,X3,3个信号,PLC如何识别?

网友B:
请电话咨询:010-63956323,王先生

网友C:
因该不是,我看了旋转编码器上是A,B,C,三根线,接的是X1,X2,X3,3个信号,PLC如何识别?

-------------------------------
你可以查下该PLC在脉冲输入的端口是哪几个,再判断哪两个是AB相输入口,哪一个是复位端口。

网友D:
没有电源你的编码器怎么工作?需要做方向上的判断吗(有正反转)?需要找参考点吗?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做360度.

网友F:
A,B用来测速和方向,C用来原点回归,A,B一般接在X0,X1或X3,X4上组成双相计数器,电源接在开关电源上

网友G:
编码器是OC输出的。

网友H(2008-11-05):
到底编码器能否直接用到PLC上面呢?还是必须经过编码器凸轮控制器来控制呢?直接用PLC如何控制?凸轮控制器如何控制? 希望各位大侠给个答复!

网友I(2009-02-04):
我也好想知道旋转编码器的一些知识,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J(2009-05-20):
编码器有脉冲频率这个重要参数,输入PLC也是脉冲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