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怎么这么容易坏

楼主(2006-09-04):
本厂一条流水线用PLC+伺服驱动器做定长控制,由于一24V电磁阀线圈脱落,掉到高压变压器(AC6000V)旁边引起打火,之后驱动器报警(AC9 安川3KW),驱动器,电机全部损坏,PLC没事,想不明白电磁阀是通过固态继电器输出,别的什么也坏没坏,偏偏坏伺服

网友A:
没办法。伺服就是比较脆弱。

网友B:
谁掉到高压线上都会烧焦的!这是高压呀!

网友C:
AC9好象是编码器问题吧.换个编码器就可以了

楼主:
换一台新的电机一样报警,驱动器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