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为什么我的110V电磁铁有很大的响声!!

楼主(2006-09-04):
我以前用的是24V的电磁阀!由于它需要的电流太大!!造成我的电源老是自动跳掉!!我把电磁阀上的电磁铁换成110V的~~原本想降低点使用的电流~~~~没想到那声音响的要命~~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没有可靠吸合的原因。

网友B:
如火工控说的对,铁心闭合不好!

网友C:
是线圈的震动声响?还是动、定铁芯的撞击声?

网友D:
如果测到的电压是110V的,那就换吧,是动、定铁芯的撞击声。

网友E:
你的电磁阀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把电磁阀上的电磁铁换成110V的,电压改换成110V了没有?如果还是24v那当然不停的振荡响的要命!!!

楼主:
电压当然改了!!电磁阀是就是用来打开气动阀的!!

网友F:
交流的可能是铁心的问题,检查一下短路环和吸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