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无法理解!!!!!!
请教 kexuan8688

楼主(2006-09-04):
接修的一台富士G11S30KW的变频原先是无显示,修好后送厂试用发现三想输出偏差10V左右,想想看应该是驱动光耦不好,但到最后将最后的都换完还是老样子!于是考虑是否三相输出出问题,于是将手里的一块好板的反馈部分都交换了一遍,将驱动也交换...结果还是不行!!!!!怪!!!最后打电话咨询,朋友一直认为是主板不协调所致,建议将U组参数马达参数U12带电机自检\换主板也一样!!!怪怪!!!!!先后修了三次还是未能将其攻破!!!真是难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象我一样的问题,如有还望帮我解解这个难解的鸡皮疙瘩!不甚感激!

网友A:
做u61的偏移调整,可能就正常了。富士的缺陷

网友B:
要是调整不好,就的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上的两位朋友的方法我都试过了,U61偏移调整后我还用自整定测试了2.2KW的电机,感觉起来不那么抖了,可从PN端量勉强平衡,量交流还查了7-8V,我也将驱动板换到好的机器上试过,还是老样子,说明主板基本没有损坏,剩下的还是驱动板的检测和反馈了,有谁碰到过这怪病!?我搞了几千台不同品牌,这次给栽了!!!!

网友C:
没有见过

网友:
U40改过,但好象每次一试就会变掉,变成-196等等,还是U41好象也差不多,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厂里去了好几次,厂里嫌累,那块驱动板我已经投降了,但没修了就不等于不解决问题了,我想还是大家来思考思考,为后人开条路,你们看如何?

网友:
有没有有更多的朋友来顶一下??

网友D:
也许是那一路的一个小三极关,电阻有问题

网友E:
你可以试着安好运行一下,富士机子有这种缺陷,以前我们也遇到过,可以加负载正常工作

网友F:
请您看一看功率管是否正常?

网友:
我估计硬件还有问题,但就是没能查出来,只因为我们没有整台机器带回来修.

网友G(2006-12-02):
更换开关变压器 我碰到过,电源输出不平衡,造成光偶导通不一致,可能出现过饱和导通。

网友H: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I:
比如U-V电压最大、V-W电压中等、W-U电压最小。
你交换笔再测量。情况正好相反。则正常。

网友J:
失量控制的会出现这种问题!送厂里用原来的电机估计没问题,我搞过东芝30KW的,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K:
学习经验好榜样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修了一个月都没修好!然后不知趣的老电工还说风凉话:等你们修好我们厂都要倒闭关门了!气死我也!殊不知故障有深浅!历经一个月后来我投降了.但后来听他们说后来送到上海去也没有修好!富士这东西就难说!

网友L(2007-10-18):
我换了全新的驱动板也是这样!!!

网友M:
将驱动板上两个无极电容换了就行了,就是这两个无极电容纠正有问题!

网友N:
楼主你好!
我的也是30KW的机器上电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直流测电源也正常!但是端子上无电压,问题出在开关电源上先后换了几个电阻都不行!问题可能出在电源芯片上,不起振!但是我手里没有这片子,郁闷!

网友O:
 做u61的偏移调整,可能就正常了。富士的缺陷,将U61设置为1后确认即可.

网友P:
我的也是做u61的偏移调整,用了一个月返修了几次,投降了!

网友L:
U参数如何设定啊 ,我在参数表中看不到。

网友Q(2007-12-27):
普通说明书是看不到更多东西的

网友P(2008-02-25):
富士的变频器   就是那样搞不懂?

网友R:
富士G11S三相输出输出不平衡,除了光偶老化,驱动异常,主板故障外,请更换霍而,前几天修一G11输出不平衡,换完光偶,主板,还是老样,最后换霍而后,输出平衡,富士G11是矢量型变频器,其霍而输出对驱动的工作影响之大,当霍而异常时输出不平衡!,但其它的机器不一定有此现象------供参考

网友S:
你空载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平不平啊,如果空载是平的话,就带负载不平的话,那多半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在下也遇到过几台互感器不好的问题。[/b]

网友T:
 沈阳要修变频器的请电13704007982

网友U:
我的意见如下:1,首先U61的调整功能不是缺陷。富士的主板30KW以上的硬件都一样,换主板时除了修改功率,电压,G/P类型的参数之外,电压的增益,偏差微调之后会更精确。早期版本(08000之前)这个参数就是U40,那时用户是看不到的
2,将驱动板上两个无极电容换了就行了,就是这两个无极电容纠正有问题!---这是常见故障,也就是反馈的问题
3,其他如:换开关变压器;换电流互感器:换功率模块都是个例
-----十有八九是电源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V:
 富士G11S三相输出输出不平衡??
我搞好过好几台,方法与楼上的不同.

网友W:
不平衡可以找江阴联光,肯定能帮你解决!

网友X:
我们厂有几十台FUJI G9的变频器(7HP以下),使用有7年以上了,也经常出现在低频(10HZ以下)时三相不平衡特别严重。
一般都是驱动电路的光偶,二极管或电阻电容等有问题。

网友Y(2008-03-29):
[b][b][b]有可能是互感器(荷尔元件)的问题,建议你将荷尔元件拔掉,带一个小电机试一试。电机空载,不要带负载。炸了别骂我。我以前这样做过。[/b][/b][/i]

网友Z:
有台G9、11kw也有这个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