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iFix报表?

楼主(2006-09-05):
那位高手能给小弟说一下用iFix做报表的具体步骤?
网上的例子我也看了下载下来就是两个文件(扩展名为.evs和.xls的文件)不知道怎么用,怎么设置调度文件,一头雾水!
谁做过iFix报表,有没有详细的文档教我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做,给我发一份,非常感谢!
email:ch_zh_80@126.com

网友A:
搭船顺问,作报表有比较让人容易实现的方法,希望能告知,十分感谢

楼主:
谁帮帮忙呀?

楼主:
gelic:
  你好,你的iFix报表例子我之前就下载看过了,不能用呀,也许是我不会吧,你有详细的文档吗,给我发一份,我主要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谢谢。
email:ch_zh_80@126.com

网友B:
具体的代码可参见: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注释:  1。该程序需要安装ADO 2.0目标库并在本机注册
    '       2。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1 Library 必须被引用 (Office 2000)
    '       3。Microsoft Excel 9.0 object libraries 必须被引用 (Office 2000)
    '       4。划===处可根据具体报表修改

    Dim strQueryAvg As String

    Dim c As Integer
    Dim r As Integer
    Dim Intyexcel As Excel.Application

    Dim MyDate, MyMonth, MyDay, MyHour, MyMinute, MySecond
    Dim StartTime, EndTime, Duration, DisplayDay, DisplayMonth As String

    '++===================================================================
    '报表中的 TAG
    Dim Tag1, Tag2, Tag3, Tag4, Tag5, Tag6, Tag7, Tag8 As String
    Dim Items As Integer

    Tag1 = "TEST"
    Tag2 = "TEST1"
    Tag3 = " "
    Tag4 = " "
    Tag5 = " "
    Tag6 = " "
    Tag7 = " "
    Tag8 = " "

    '从历史库中取得域项, 2 - DATATIME, VALUE, TAG 共三项
    Items = 2
    '--====================================================================

    MyDate = Format (Now() - 1, "yyyy-mm-dd")

    StartTime = & MyDate & " " & "00:00:00"
    EndTime = & MyDate & " " & "23:00:00"

    '++==========================================================================
    '查询,根据报表修改
    strQueryAvg = "Select DATETIME, VALUE, TAG FROM FIX " & _
        "WHERE MODE = 'AVERAGE' and (TAG='" & Tag1 & "' or TAG='" & Tag2 & "'" & _
        " or TAG='" & Tag3 & "' or TAG='" & Tag4 & "' or TAG='" & Tag5 & "'" & _
        " or TAG='" & Tag6 & "' or TAG='" & Tag7 & "' or TAG='" & Tag8 & "')" & _
        "and INTERVAL = '01:00:00' and " & _
        "(DATETIME >= {ts '" & StartTime & "'} and " & _
        "DATETIME <= {ts '" & EndTime & "'})"
    '--===========================================================================

    Dim cnADO As New ADODB.Connection
    Dim rsADO As Recordset

    Set cnADO = New ADODB.Connection
    cnADO.ConnectionString = "DSN = 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UID = sa; PWD = ;"
    cnADO.Open "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sa", ""

    Set rsADO = New ADODB.Recordset

    rsADO.Open strQueryAvg, cnADO, adOpenForwardOnly, adLockBatchOptimistic

    r = 1
    Set Intyexcel = New Excel.Application
    Intyexcel.Visible = False

    '++============================================================================
    '打开的报表文件名
    Dim OutReportFile As String
    Dim InReportFile As String

    InReportFile = "C:\Dynamics\App\HIST1"

    Intyexcel.Workbooks.Open InReportFile & ".XLS"

    Intyexcel.Sheets("Sheet2").Select
    Intyexcel.Columns("A:Z").Select
    Intyexcel.Selection.ClearContents
    Intyexcel.Range("A1").Select

    While rsADO.EOF <> True
        With Intyexcel.Worksheets(2)
            For c = 0 To Items
                If rsADO(c) <> "" Then .Cells(r, c + 1).Value = rsADO(c)
            Next c
            r = r + 1
            rsADO.MoveNext
        End With
    Wend

    Intyexcel.Sheets("Sheet1").Select

'    Intyexcel.ActiveSheet.PageSetup.Orientation = xlPortrait       'xlLandscape
'    Intyexcel.ActiveSheet.PageSetup.PaperSize = xlPaperA4
    Intyexcel.ActiveSheet.PrintOut
    Intyexcel.DisplayAlerts = False
    Intyexcel.ActiveWorkbook.Save
    OutReportFile = InReportFile & "_00" & MyMonth & MyDay
    Intyexcel.ActiveWorkbook.SaveAs OutReportFile

    Intyexcel.Quit
    Intyexcel.DisplayAlerts = True
    Set Intyexcel = Nothing
    Set cnADO = Nothing

End Sub

楼主:
mahenggui:
    你说的是什么代码呀?把做好的发给我就行。
    ch_zh_80@126.com

网友C:
请问,
"(DATETIME >= {ts '" & StartTime & "'} and " & _
        "DATETIME <= {ts '" & EndTime & "'})"
中DATETIME里面的 ts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D:
ts是一种日期格式,因为ifix不是关系型数据库,语法稍有不同的
---------------------
ifix4.0中文版下载地址:
http://www.jiyitech.com/DownloadShow.asp?ID=45

网友E:
怎么做个报表也这么复杂呢?
我们公司的组态软件里面集成了水晶报表,使用起来很方便,
还有其他的非常好的功能,例如纯VB 脚本,还有数据库连接只需要控件操作就可以完成!
想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直接联系我,52560854,小郭

楼主:
电话没有区号

网友C:
谢谢各位指教,,目前已经可以连上ifix的历史库了,
但我发现通过历史库取数很慢啊??
楼上  gelic 的工具就很好用,可以直接读历史文件
但是软件要注册。。。。。

网友C:
tony的站真是好地方~ 下载中。。。

网友F:
用vb的脚本和office的控件做一个excel的表格,数据定期记录到相应单元格。方便又实用。

网友G:
在生成报表的时候出现"正在进行网络事务处理"的错误,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该怎样解决?

网友H:
最简单的报表用EXCEL做,自己建一个报表的模板,在EXCEL的VBA里的WORKBOOK_OPEN事件里用DDE或OPC读取数据,写到模板中对应的地方,另存为html格式。在上位机中用事件调度或定时器隔段时间打开EXCEL模板就可以了。查看的时候在画面中加一个webbrowser控件,用它的navigate2属性就可以看了

网友I(2006-10-17):
各位说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报表方法,对于数据量大的报表以上方法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用IFIX已经6年时间,IFIX的报表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通过写VB脚本的方法可以实现任何想要的表格,但很复杂,我们已经在实际的工程中使用过。

网友J:
INTOUCH报表怎么做

网友G:
写VB脚本生成报表的速度也不够理想。。。。。。

网友I:
写VB脚本的报表速度是不错的,不能按照网上的那个将IFIX历史数据库导到EXCEL中的方法做,那个速度是非常慢的,而且也不方便报表,IFIX的报表一直是一个难点,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别人有很理想的解决方案。

网友I:
我是专门做IFIX软件的工程的,我有方法实现任何想要的表格。如有兴趣发EMAIL给我。liuzj123@163.com

网友E:
怎么做个报表也这么复杂呢?
我们公司的组态软件里面集成了水晶报表,使用起来很方便,
还有其他的非常好的功能,例如纯VB 脚本,还有数据库连接只需要控件操作就可以完成!
想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直接联系我,021-52560854,小郭

网友K:
fix/ifix通用报表的实例与使用说明
下载连接
http://www2.pc2n.com/other/2006/9/29/rar/267682-1159517331341.rar

网友K(2006-12-10):
最近pc2n好像不太正常,请到这里下载:
http://pickup.mofile.com/1791775965324560

网友L(2007-04-19):
如何在FIX 脚本中将.XLS文件保存为.HTM文件.我用intyexcel.Sheets("sheet2").SaveAs 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语句保存的文件显示乱码,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K:
新版本,写了篇说明,请大家指正,下载地址:
http://pickup.mofile.com/5775758292124313

网友L(2007-12-17):
你就按上面的脚本程序进行修改就行,其实做简单的报表不是很难的,多调试VB语言就可以

网友M:
做过的请把步骤详细写一下好吗?请高抬贵手,谢谢!!

网友N(2008-01-25):
报表应该是组态软件里最难的。

网友M:
不管难不难,总是有人做出来的。
谁能发表一个有具体步骤的呢?最好以例子,我很笨啊,光看字不行:)。写2个要做报表的位号,然后写步骤哈...

网友O:
技术支持怎样?能否把方法告诉大家.

网友P(2009-04-28):
intyexcel.Sheets("sheet2").SaveAs 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XLHTML

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P:
我用的IFIX 单机版的,无ODBC,SQL, 用什么方法可以生成历史报表

网友Q:
可以利用 调度+access+excel

网友R(2010-05-17):
我用excel做报表,但不知道ifix的历史数据库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也能从历史数据库中读出东西来,但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datetime、value两个字段,我该怎么写代码,读这两个量的值,请高手指教!最好给我个把不同标签的datetime、value数值写入到excel的例子,

网友S: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是一种基于Proficy iFIX软件平台的专业报表软件,它可以在自动化领域完全整合实时及历史数据的报表系统,为工业自动化提供了一种工业现场分析最简单直观的报表解决方案,完美的适应了基于iFIX SCADA软件的工业控制平台。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扮演了一个先进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集成的角色,是一种简单方便配置报表、能自动生成和发布报表的专业应用报表工具,它使各种领域的工业企业能够从中方便的连接到iFIX实时及历史数据库,从而建立、生成并发布报表的先进的报表解决方案。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主要功能特色如下:

☆可快捷的根据Excel中所制作的报表模板生成iFIX数据报表

☆可自动加载或选择iFIX本地或远程历史数据库路径

☆可自动加载iFIX历史数据库所定义的标签

☆简洁快速地进行报表配置

☆可选择采样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历史数据查询方式

☆可选择班报、日报、周报、月报、年报或自定义报表时间间隔

☆毫秒级生成或预览报表

☆可在线查询预览、生成及生成后修改报表

☆可自动生成csv、xls、htm、xml、txt、dbf等报表格式文件

☆可方便的对多个报表统一管理

☆可自由定义显示常用报表名称并直接预览或打印报表

☆可通过命令行执行报表存档和打印,也可在其它程序或VBA中直接调用

☆可用iControl任务执行软件或iFIX调度来执行报表生成命令行生成报表

☆可同一时刻执行报表生成命令生成多张报表

☆报表工具界面采用Office 2007风格并可自由修改界面风格

☆窗体位置及大小可自由调整并保存以适用iFIX工程风格

☆支持iFIX 任何功能版本(标准版、网络版及专业版)

产品介绍:http://www.haiyue.net/Shop/ShowProduct.asp?ProductID=55
产品下载:http://www.haiyue.net/Soft/ShowSoft.asp?SoftID=132

iControl iFIX日志分析工具
iControl iFIX日志分析工具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iFIX日志分析工具,解决了用户对iFIX所生成的报警事件日志分析困难的难题。

主要功能特色如下:

☆精确拆分iFIX日志文件信息并以表格方式呈现给用户

☆可以非常方便的对日志信息自定义过滤筛选条件或分组排序分析

☆可对过滤后的数据进行报表打印及预览

☆可方便的将报警事件数据导出为csv、pdf、html、jpg等格式

☆可自由选择单日或跨日期查询报警事件信息

☆操作员记录可以自动关联标签的描述信息

☆可自由选择高级查询或简单查询模式

☆可自由定义显示不同报警限值的颜色及程序窗体风格

☆可自由调整窗体大小及位置并保存以适用iFIX工程需求

☆可自由定义查询本机iFIX或远程iFIX报警事件信息
产品介绍:http://www.haiyue.net/Shop/ShowProduct.asp?ProductID=53
产品下载:http://www.haiyue.net/Soft/ShowSoft.asp?SoftID=131

iControl产品论坛

问题建议:http://www.haiyue.net/bbs/

网友S: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是一种基于Proficy iFIX软件平台的专业报表软件,它可以在自动化领域完全整合实时及历史数据的报表系统,为工业自动化提供了一种工业现场分析最简单直观的报表解决方案,完美的适应了基于iFIX SCADA软件的工业控制平台。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扮演了一个先进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集成的角色,是一种简单方便配置报表、能自动生成和发布报表的专业应用报表工具,它使各种领域的工业企业能够从中方便的连接到iFIX实时及历史数据库,从而建立、生成并发布报表的先进的报表解决方案。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主要功能特色如下:

☆可快捷的根据Excel中所制作的报表模板生成iFIX数据报表

☆可自动加载或选择iFIX本地或远程历史数据库路径

☆可自动加载iFIX历史数据库所定义的标签

☆简洁快速地进行报表配置

☆可选择采样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历史数据查询方式

☆可选择班报、日报、周报、月报、年报或自定义报表时间间隔

☆毫秒级生成或预览报表

☆可在线查询预览、生成及生成后修改报表

☆可自动生成csv、xls、htm、xml、txt、dbf等报表格式文件

☆可方便的对多个报表统一管理

☆可自由定义显示常用报表名称并直接预览或打印报表

☆可通过命令行执行报表存档和打印,也可在其它程序或VBA中直接调用

☆可用iControl任务执行软件或iFIX调度来执行报表生成命令行生成报表

☆可同一时刻执行报表生成命令生成多张报表

☆报表工具界面采用Office 2007风格并可自由修改界面风格

☆窗体位置及大小可自由调整并保存以适用iFIX工程风格

☆支持iFIX 任何功能版本(标准版、网络版及专业版)

下载:http://www.haiyue.net/Soft/ShowSoft.asp?SoftID=132

网友T:
数据报表,我做过挺多的,不过很麻烦,而且我做的只能在WIN2000下才可以运行,XP上不能用,如果想在XP上用,必须要安装VB很麻烦,而且,如果你在XP系统上做在拷到2000上不可用,而且还要需要烤一个控件,如果你需要可以给你发过去,我有做好的!sheng130022@163.com

网友I:
我以前做一般是写VB脚本报表,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报表

网友U:
可以用HMI REPORT(Dream report )通过OPC连接IFIX,生成报表。

MY:BLOG http://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V:
工控报表三步曲

一 建立数据库,存储历史数据

二 设计数据库查询公式,创建报表模板

三 触发模板运行,生成数据报表

通用工控报表软件

本软件旨在为工控自动化系统提供功能完善、使用便捷的报表应用手段,与iFix、Intouch、Citect、MonitorPro、VijeoLook、WinCC、MCGS 、组态王等工控组态软件配合使用,简捷、快速地实现过程控制系统历史数据的存储,数据报表的可视化编辑、动态生成与打印输出等功能。

本软件主要由用于历史数据存储的数据连接器、报表模板的组态开发工具、报表运行工具等实用工具组成。本软件基于数据库技术,具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通过组态式的编辑、配置与开发,可构成较为复杂且实用的报表应用系统。本软件的使用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

[1] 数据采集与存储:使用数据连接器从工控组态软件或其它数据源中获得实时数据,根据选定的采样周期或事件触发存储到关系数据库中。数据通讯可选择DDE或OPC协议,也可通过 NetDDE 或 OPC 获取网络上其它计算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实时数据。

[2] 报表开发:组织编辑报表的外观、数据库连接和查询方式,建立报表模板文件,也可通过报表向导采用简单配置方式快速生成标准格式的报表模板。

[3] 报表运行:打开模板文件,连接数据源并按预定方式生成、存储最终的数据报表文件(Excel文档)。报表运行工具可作为外部任务嵌入到工控组态软件中运行。通过简单设置也可实现报表自动生成或打印。

下载地址:http://www.hmireport.com/Download.html

网友W(2010-08-14):
我个人认为目前有三种方法

1、EXCEL

2\ 借助第三方软件 如水晶报表

3、单独开发

网友X:
哪位大哥能把用EXCEL做的报表给小弟发一份啊,小弟初学者,看那些代码有点晕!atongmuf@163.com

网友Y(2010-11-01):
自己不下功夫学,想要现成的,不大可能的。

网友Z(2011-08-24):
fix和ifix做报表时候那些地方不同,fix下有startup,ifix怎么就没有了那,我做报表时候用的就是fix下通过excel做的,ifix用excel怎么做? 谁知道发给小弟一个呗.  hanjiuxu2004@163.com 谢谢了

网友AA:
excel作的报表不是很好看 也不是很灵活  建议用VB单独开发的或用水晶或梦想之类的第三方工具

网友Q:
我做的报表是 VBA+ACCESS+EXCEL+IH(或HDA)

网友AA:
你太牛了  有ACCESS为啥还要用IH   用VBA了干嘛还要用EXCEL 呵呵

我不懂  请教一下   呵呵  谢谢

网友AB:
网上的报表都是这段代码

网友AC(2012-09-21):
你好,你从网上下载的两个文件(扩展名为.evs和.xls的文件)能否发给我一份啊?邮箱:1607447377@qq.com

谢谢了

网友AC:
你好,你从网上下载的两个文件(扩展名为.evs和.xls的文件)能否发给我一份啊?邮箱:1607447377@qq.com

谢谢了,我正在学IFIX报表,急用啊

网友Q:
VBA+ACCESS+EXCEL,我一般是这样的做法

网友AD(2012-12-13):
引用 网友AE:
VBA+ACCESS+EXCEL,我一般是这样的做法

您给指导下,我现在想做一个关于设备开停记录的报表,用的vba+excel。实现起来感觉比较笨,请问您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