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有关流量计有关流速的问题

楼主(2006-09-05):
请问在管径200-300mm的管道中测量水的流量时,使用超声波和电磁流量计是否有最低流速的要求,是否必须缩径呢?流速在什么范围测量最准确,谢谢

网友A:
测量水,一般超声波一般的理论流速只要是超过0.005米/秒就可以测量,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数值。电磁国产的一般是流速高于0.5米/秒才可以。精度电磁一般是1.0 0.5 0.2 超声波的国家标准是1.0级 高于此标准的 属于吹牛!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2006-12-10):
有理,但是超声波有这么精确吗?

网友C:
电磁流量计对流速还有要求,又学了。

网友D:
要求是有的,但一味的缩径,也不会效果很好吧?而且有压力损失了

网友E:
我是一个刚踏入仪表的初学者!
在这个论坛上看到很多新鲜名词!
能不能真点实际的初步的知识!
现场的一些表的实际故障!
谢谢!

网友F:
请问:测量油(液压油)和测量水所使用的流量计有什么不同?测量液压油最好用什么流量计?

网友B:
楼上,油的导电性差,而且粘稠,
用质量流量计最好了,要是价格允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