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罗斯蒙特温度传感器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2006-09-05):
我刚到公司工作,很多都不懂,大家多帮我啊。我们这用的横河的CS3000。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显示为2度多,今天又显示负的了,实际有四十多度,我把电源和信号线都断开了一下,也没好,怎么办啊,要怎么检查,是传感器坏了,还是系统有问题,师傅说是传感器坏了,换个备件,我想知道怎么检测啊。传感器是罗斯蒙特644(PT100)的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下,不过分度表我这好象没有,要找一下

网友A:
估算一下就可以了,差不多0.385欧姆/摄氏度,PT100的话,20度左右应该就是107欧姆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