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高温风机控制柜故障

楼主(2006-09-05):
高温风机在运行中突然出现了液力耦合器转速突然失速大约20转左右,液力耦合器是用电动执行器控制的,经检查也无异常,中控给定信号也无异常。(给定信号是从中控下发到DCS后,到控制柜的转换模块,后又到PLC,最后到执行器,这些全部正常),也基本排除了是干扰的问题。最后发现,在失速时,只要轻轻敲击触摸屏就会恢复正常,所以就把故障点锁定在触摸屏上,然而却无法和失速联系起来,烦请高人指点。

网友A(2007-08-28):
液力耦合器用电动执行器控制的转速突然失速,可以肯定电动执行器动作了,在失速时,只要轻轻敲击触摸屏就会恢复正常,可能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