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的优化

楼主(2006-09-05):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的优化:P051=28摩擦与转动惯量补偿的优化运行在什么情况需要做,对运行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大惯性负载情况下,为了获得良好的制动性能,可以做优化。

楼主:
优化是在带载情况下进行,还是在空负荷下进行。

网友B(2007-01-24):
预控制 电流调节器优化在空载时执行(特。。。) ,速度调节器和其它优化要在带载,

网友C:
速度调节在不加装负载的情况下的整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加的负载必须是系统实际工作的负载

网友D(2007-07-31):
只做过速度优化和电流环优化
这个学习

网友E:
这个优化还真没做过,学习学习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G:
70书上有写自己看去

网友H:
首先要在电动机完全空载的情况下执行P051=27励磁减弱优化运行(必须在P103中设置最小励磁电流),然后带上电动机最终有效负载执行P051=28优化运行。祝你成功!

网友I: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J:
励磁减弱优化运行,没做过,要学习下

楼主:
带负荷作了一次P051=28,没用上

网友K(2008-11-04):
路过,知道新知识,谢谢。。。。。。。

网友L(2008-12-18):
看别人做过优化           还没学会

网友M:
西门子6ra70报f067如何屏蔽

网友N:
很想实践一下,没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