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求助pdf的问题

楼主(2006-09-05):
各位大虾:
怎么 把扫描后得到的.pdf文件转化为word.在线等
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A:
有相应的转换软件。down一个即可。

网友A:
但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pdf都可以转换。

网友B:
扫描后得到的.pdf文件转化为word——有难度呀。。。

网友B:
幸好你还不是说把扫描后得到的.pdf文件转化为AutoCAD文件——那更难。。。

网友C:
如果是文本的,照着PDF制作word,不知行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