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伦茨82系列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9-05):
各位高手:
    我处有一台伦茨82系列的变频器,雷击以后现出现一上电0C2接地故障。测量驱动也正常,请教是什么方面引起的。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也不知道

楼主:
是EVF8214-E 5.5KW的

网友A:
把HYB12换换试一下

网友B:
检查电机的引线,或者把电机的银线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