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6-09-05):
    伺服马达在起动后伺服轴还没有到达所设定的行程时,就会停止,且伺服放大器没有报警。也无法反转,需要重新上电后,才可以起动,但还是过会就停止,同样不可以反方向运转。不知道是何原因,我选择了编码器回授,是不是与回授信号有关系?烦请各位大虾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
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选择的是转矩控制模式。伺服放大器是MR-J2S-40A的。CN1B接口情况如下 ,5、7脚接伺服SON,15、9、10脚进行短接。18脚报警。1、12脚接到控制器上面。

网友B:
7:SP2 速度选择

模拟量转矩控制输出电压正确???±8V
是不是转矩过大,导致停机?

网友A:
你的控制器有位置环吗?都设了什么参数?

网友C(2009-04-16):
不知道许先生现在的伺服控制方面的技术如何.有机会咱们交流一下.我是泰州工控自动化公司的.我的手机号码:15996001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