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维修笔记

楼主(2006-09-05):
1.     一台美国辛辛那提加工中心,有时工作正常,但工作数小时至半天不等就出错,出错报Rearl Time板有问题,并指出了出错地址,怀疑与存储器有关的部分出问题,将Rearl time板上两块内存条对调,问题依旧,报警出错地址未变,将内存条拔下用橡皮擦擦掉金手指上的脏污,情况也未见好转。板上另有数片SRAM存储芯片,将其拆下用在线测试仪对比测试正常,怀疑滤波不良致存储器读出错误,遂将其上10uF/6.3V电容全部更换,将稳压管也加以更换,并且在5V电源端并一100uF/25V黑金刚电容,试机一个月未出问题。(2006-5-15)

2.     一台西门子数控车床的数控触摸屏启动后进不了操作系统,并有报错。先检查电源,此系统是通过DC-DC转换器将24VDC电源转换为5VDC、3.3VDC、12VDC等各种电源。测试各电源电压正常,波形良好。在检查SRAM存储器电源端时发现波形很不稳定,发现此电源端并联有一只1F的大容量电容,而用户反映此控制器曾放置一个月后,程序丢失,他们重送了程序,估计该电容代替电池用来保存用户编写的程序,此电容性能变差可能影响到存储器电源。在不拆此电容的情况下将一只1000uF/10V的电容并联在存储器正负电源端,开机启动正常,说明故障正是由存储器电源不良引起,程序在读存储器内程序时出错。将1F电容更换正常。(2006-5-10)

3.     一台数控焊机Y轴伺服控制器接收位移指令后,焊台Y轴方向不能移动,将X、Y轴伺服电机对调,焊台Y轴方向可以移动,因此可确定故障在Y轴伺服控制器。拆下伺服控制器,通上控制部分220VDC电源,从通讯端口开始依次检查数字芯片,测其逻辑关系,发现一片74HC04有一个门输入电压2.5V,输出0V,逻辑不对,查与此门有关的周边电路并无异常,将74HC04焊下测试也无问题,将74HC04 在电路板上的部位用无水酒精清洗后再用热风吹干,通电检查,此门输入5V,输出0V,再实际试机,一切正常。(2006-5-22)

4.     一台地磅控制板,通电数码管能够从1至0自检,但自检后数码管乱闪,查电源电压波形都正常,离线测试发现一RAM HM6116损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A(2006-12-01):
老师我看过你的大作.你对硬件这块很熟,能帮个忙吗?帮我设计一个计数电路.用到饮料加工线的.现在由于加工线速度很高.罐连到一起计数经常出错.精确度越高越好.谢谢!

网友(2007-04-13):
好帖,
支持!希望斑竹多发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B:
例4你不是有在线测试仪吗可以直接测试6116呀,干嘛那么麻烦,时间更短。我们单位也是做这个的,只是在线测试仪的型号不一样,遇到的情况千奇百怪,呵呵。
我上你的网站看了一下,有一些观点不太赞同,有机会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