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极管型号问题

楼主(2006-09-05):
大家好,现在我在做一个电路版,串口转换的。三极管3DG142B,不过买不到142系列的,请问高手们,可否用141A代替。很急很急!!!拜托。。。

网友A(2006-12-01):
管子的参数相同的就可以替代啊!

网友B:
查一下晶体管置换手册,楼上说的对,参数相同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C:
  只要放大倍数相同,输出电流相同。同是NPN 或 PNP 的就可以。

网友D(2007-01-10):
可以替换,没问题。

网友E(2007-02-13):
查一下参数一样就 OK!

网友F:
3DG142B 超高频低噪声小功率管,用3DG80或2SC717代换看看

网友F:
光看放大倍数和电流是不行的,还要看使用频率、耐压等

网友G(2010-04-10):
辽宁省朝阳市远征电子器件厂专业生产3DG142B三极管,联系电话0421-725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