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

楼主(2006-09-05):
请问工程式师朋友,变频器能直接从旋转编码器上获取信息,而控制马达运转吗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B:
通常编码器是作为闭环控制的反馈信号来使用的,编码器发送的是高频脉冲信号。一般我们的变频器使用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来控制速度。启动是通过开关量来实现的。因此,编码器不能直接控制电机运转

网友C:
我所知道VLT5000有一个脉冲反馈功能!可以提高控制性能!

网友D:
你这种可以做的!!但是要用电压来控制.不然也不可以的!

网友E:
可以,SEW的变频器可以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