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6-226CN怎样连两台TD200

楼主(2006-09-05):
请教各位高手,S7226CN怎样才能连两台TD200.
我现在做的程序里面设置了两个TD200.我把两个TD200分别连在S7-226CN的COM0和COM1上,但是这两个屏却显示相同的画面,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我需要两个屏显示不同的画面,实现不同的操作。
急!谢谢!

网友A:
两个TD200的存储区域应该不一样的,在配置向导里面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求设置V存储区.
TD200上面默认的数据区在VW0,所以你要更改VW0为你设置的存储区的启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