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感式日光灯功率问题讨论

楼主(2006-09-05):
电感式日光灯(格栅式) 20W*3 通电,经测电流实际达到0.9A,也就是每盏20W的日光灯的工作电流达0.3A. 公式 P=U*I 即日光灯实际P为66W,此为标称3倍.
以上为此我又测了40W*2电感式日光灯(格栅式),经测实际电流0.75A,P=220V*0.75A=165W
即40W日光灯实际功率达80W左右,为标称值的2倍. 以上情况请问如何解释呢?

网友A:
功率因数太低!

楼主:
无功功率会体现在实测电流上吗?
我们用电流表测到的电流好像只是有功功率吧.

网友B:
我也实测过,确实是楼主说的这样,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明白,还是请高手解题。

网友C:
功率因数太低,你所测得是视在功率,可见有功功率只有百分之50,你并接2微法电容,再测

网友D:
S=U*I
P=U*I*COSφ

网友E:
1.功率因数太低,加电容.2.日光灯标称功率没包含镇流器消耗功率.

网友F:
我测过好多次40W日光灯实际功率48瓦,20W日光灯实际功率27瓦,不过我用了益电宝节电器加三基色灯管后,40W日光灯实际功率就只有25瓦了,电流只有0.118A.20W日光灯实际功率就只有15瓦了.电流仅有0.08A.节电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G:
电感式日光灯不是纯阻性负载,功率=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大约0.5左右.

网友H:
1、你测得是实际电流(并非有功电流),计算的是视在功率,单位是VA;
2、有功功率P = IU COSθ(W);
3、功率因数COSθ = P/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