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E+H FMP 40的问题

楼主(2006-09-05):
近来我厂的E+H FMP 40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按理物料位应该是0%--100%,可是近来,不知道为什么,实际料位是10%的,它却偏偏显示54%左右,时而好,但却经常显示误值,想把它拉出来看看钢绳索,却不怎么好拿出来,伤透脑筋了,请老师们帮忙。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固定干扰,有黏附??

网友B:
我们向正规渠道的E+H产品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
并强烈鄙视 卖出东西就不负责的供应商!

网友C(2009-03-24):
一般来说,导波式的液位计比没有导波的液位计稳定性要好,但也会有导波管中有料,这样会影响测量,这时,通过消除干扰都不行的,我在使用这种仪表时,可以加总洗,当然是间接冲洗.这样可以使仪表使用良好.另外,如果仪表有干扰时,可以通过软件查看干扰的高度在哪,和强度的大小,在使用中,进行干扰设定,这样就可以比较好的使用了

网友D(2010-01-08):
我的导波雷达把钢丝都拿出来了,一直显示9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