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硬件连接

楼主(2006-09-05):
配置:1764-24BWA+1769-LRP+1769-IF4,电源线接上后,用READ IO CONFIG,找不到Could not read IO Config for slot 1,1769-IF4上指示灯也不亮,1764-24BWA上FAULT的红灯一闪一闪

网友A:
这是AB的软件么?

笔名,若此

网友:
1769-LRP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马啃菠萝在 2006-9-9 20:43:00 发表的内容:
  1769-LRP是个什么东西啊?
--------------------------------------------------------------------------------------------
菠萝嘛!

cpu模块嘛

网友C:
新的PLC第一次上电,Fault灯是闪的,如果LRP可以连到电脑的话,而IF4读不到,可能是你的软件比较老,升级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