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能否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06-09-05):
我处有一台日产的数控车、主轴原来采用的安川伺服主轴,驱动器烧毁。在改造时我想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不换,问题是能否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A:
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不行,好多伺服电机是永磁的,但也要看什么变频器

网友C:
没问题,我还这么用过,不过是空载,带负载的话,负载曲线倒是没量化过。

网友D:
因为只调速,如果调速精度要求也不高的话.可以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是可以用的 如台湾东元的用过一个0.7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