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测试设备通用技术条件(第7部分: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

楼主(2006-09-05):
1  范围
DL/T 846 的本部分规定了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储存等。
本部分适用于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该测试仪主要用于电力、石油、化工等部门进行绝缘油的介电强度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DL/T 846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不包括勘误的内容)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EQV ISO 780:1997
GB/T 507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定法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高温IDT IEC 60068-2-1:1990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低温IDT IEC 60068-2-2:1994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EQV IEC 60068-2-30:1980
GB/T 6587.4—1986  电子测量仪器  振动试验
DL/T429.9—1991  电力系统油质试验方法—绝缘油介电强度测定法
3  产品分类
3.1  结构型工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按升压方式,可分为手动及自动。按结构型式可分为立式、台式和便携工。
3.2  型号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度仪型号示例如下:
缘绝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的额定电压推荐使用60kV,80kV,100kV。
4  技术要求
a)环境温度:0℃~+40℃;
b)相对湿主:不大于80%
c)大气压力:86kPa~106kPa;
e)电源电压:交流220×(1±10%)V;
d)电源频率:50Hz±2.5Hz。
4.2  外观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度仪表面应无裂纹和变形,金属件不应有锈蚀,连接部位不松动。各操作部件应灵活、无卡涩。标注明确、清晰。
4.3  性能指标
4.3.1  最高输出电压
绝缘袖介电强度测试仪最大输出电压应符合仪器额定电压,不得低于额定电压。
4.3.2  升压速度
采用自动升压的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其自动升压速度应设定为2kV/s或3kV/s,误差不应超过±1%光。
4.3.3  电压波形
施加在油杯上的电压应是一近似正弦的波形,其峰值因数与标准正弦波的峰值因数的差值应在±5%。
4.3.4  试验容且
绝缘袖介电强度测试仪内的试验变压器容量应满足DL/T 429.9—1991中2.1.2要求。
4.3.5  试验油杯
试验油杯、电极的形状及油杯间隙用标准规的尺寸必须符合DT/T 429.9或GB/T507的要求。
4.3.6  电压测量误差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的电压测量误差不应大于±3%。
4.4  安全性能
4.4.1  绝缘电阻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电源输入端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MΩ。
4.4.2  绝缘强度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电源输入端对机壳应能承受工频2000V、历时1min的耐压试验,应无击穿、飞弧现象。
4.4.3  接地保护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必须具备安装可靠的接坤端子。
4.4.4  击穿保护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在试袖发生击穿后,应能在20ms内切断油杯上的高压。
4.4.5  安全保护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高压部位应有安全连锁保护屏障。如果屏障未施加,仪器应不能升压;试验中屏障被撤除,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应能立即切断电压。保护屏障应透明或留有透明部位,以便在试验过程中观察油杯内试油击穿情况。
4.5  环境适应性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耐温度、湿度性能应满足GB/T2423.1、GR/T 2423.2和GB/T 2423.4要求。
4.6 耐振动、冲击、跌落性能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耐振动、冲击、跌落性能应满足GB/T 6587.4—1996中II组要求。
5  试验方法
5.l  试验条件
除环境试验外,其余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基准条件下进行:
a)环境温度:20℃±5℃;
b)相对湿度:不大于80%;
c)大气压力:86kPa~106kPa。
5.2  外观检查
测试仪外观是否正常,用手感目视方法检查。油杯电极及标准规尺寸用螺旋测微器或游标卡尺测量。
5.3  绝缘电阻
使用1000V兆欧表测量电源线端对机壳的绝缘电阻。
5.4  绝缘强度
在电源线一端对机壳施加2000V、1min工频交流电压。
5.5  电压测量误差
使用1.0级的高压测量仪表对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高压输出端电压进行测量。
5.6  最高输出电压
在不放置油杯的情况下,使用 1.0级以上电压测量仪表测量绝缘油介电强度测度仪高压输出端最高输出电压。
5.7  试验波形峰值因数
使用1.0级的峰值电压表和有效值电压表,若其他可测峰值因数的仪表测量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的高压输出。若测量峰值和有效值,以式(1)计算峰值因数:
                                                                 (1)
式中:
——峰值因数;
——电压峰值,kV;
——电压有效值,kV
应从l0kV电压开始,每隔10kV测量一点,直至额定输出电压。峰值因数应符合4.3.3要求。
5.8  升压速度
在不放置油杯的情况下,使用分度为0.1s的秒表计时,测量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从零升到最高电压所需时间,以式(2)计算升压速度:
                                                 (2)
式中:
   ——升压速度,kV/s;
  ——最高电压,kV;
——升压时间,s。
重复测量5次,每次测量结果均应符合4.3.2要求。
5.9  击穿保护
油杯中加上被试油,进行正常升压试验至被试油击穿,重复进行10次。绝缘袖介电强度测试仪的击穿保护性能应符合4.4.4要求。
5.10  安全保护
不加安全屏障,进行升压试验,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应不能升压;加上安全屏障,升压至l0kV时移去屏障,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应断电;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