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六个出线的头尾

楼主(2006-09-05):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六个出线的头尾?
以前倒是做过,可许久不做此类活了,(做设计工作了),真的忘记了!
需要复习复习!

网友A:
先用万用表量出三组线圈来.做好记号.把三组假定头尾分别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毫安档接在这两个头上,然后转动转子看表针是否转动来判断.如果表针不动那么假定头尾正却.如果动,就挑换线头.

楼主:
方法是这样的。不过好象是指针动的话才是头尾正确,因为此时转动转子,定子发电。头尾不正确,不能发电吧?指针也不动吧?
看来改找机会实践一下了。

网友B:
 高兴学习说对了:

1、用万用表电阻挡将六个线头分相,A、B、C;
2、再A、B、C三组中分别取出一个端假设为“头”;
3、把假设的三个头和三个尾分别拧接在一起;
4、手摇动转子,同时用万用表μΑ挡并接两拧接端,观察指针,若不摆动,假设正确。
5、若摆动,重做2、3、4步,直到正确为止。

楼主:
谢谢两位,又复习了一下。刘志斌解说的非常详细。过了好几年了,指针摆动与否,我真好记反了。
再次感谢两位!

网友C:
  小常识还真没有注意到,谢谢各位

网友D:
这个我今天刚用上,方法是这样的:首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判断出同一相绕组;然后假设一个头是首端U1,则这一相的尾端就是U2,将U2与另一相的绕组的一端头相连,将这一相绕组的另一端头与U1之间加上36V电压,然后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最后一相绕组两个端头之间的电压,如果万用表有电压指示,则与U2相连的那个端头是异名端连接,即尾-头连接;如果电压表无指示,则两个端头之间是同名端相连,即头-头连接或尾-尾连接;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判断出另一相绕组的首尾端。

网友E:
用万用表电阻挡将六个线头分相,A、B、C;
2、再A、B、C三组中分别取出一个端假设为“头”;
3、把假设的三个头和三个尾分别拧接在一起;
4、手摇动转子,同时用万用表μΑ挡并接两拧接端,观察指针,若不摆动,假设正确。
5、若摆动,重做2、3、4步,直到正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