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414-2故障

楼主(2006-09-05):
S7 414-2, BUS2F红灯亮,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总线错误,检查你的冗余总线是否连通

楼主:
我的系统没有冗余总线, 另外BUSF灯和BUS2F灯有什么区别?

网友B:
S7 414-2 CPU有两个DP口,BUS1F是上面口配置的总线故障时亮,BUS2F是下面口配置的总线故障时亮。

网友C(2007-02-06):
s7-414总线故障时如何处理

网友D:
看一下诊断缓冲区里是什么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