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概念,糊涂了,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6-09-05):
绝对值编码器中有很多名词概念,现在弄糊涂了,请高人指点:
1.分辨率/转
2.测量步距数/转
3.脉冲数/转
4.位置数/转   (8192线13bit)
5.线数/系统精度 (2048/±20'')
请问分辨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果用于位置控制或速度控制,哪些参数要考虑?

网友A:
分辨率是360/(刻线数*细分数),单位度,它表示只有大于分辨率的角度才能被识别.但是分辨率不等于精度,在位置控制或速度控制中,更多的要考虑编码器的精度,以确定检测装置对系统误差的影响.不过分辨率同样重要,分辨率决定了你的最小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