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流量计的故障

楼主(2006-09-05):
请教各位一下,我们有两台电磁流量计在使用中出现了问题,开始使用正确,出问题后现象如下:流量计表头显示与输出相差很多,例如:表头显示为4t/h,输出的电流应该是5mA,而输出为13mA,流量计为四线制,24V直流供电,接线没有问题,电源为朝阳的电源,质量没有问题。请问各位达人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能是设置有问题,表头指示设置和输出设置不一样

网友B:
应该复核转换器设定值和检查零点、满度值

网友C:
检查流量计出厂时的标定系数,这个系数是不能随便更改的。

网友D:
你用的是那家的电磁,
如果线性看起来比较好的话:
部分电磁里面有个输出修正度的参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串进万用表,,保持满管且满足零点状态,
修正到到4MA就可以,这个参数不推荐调节.
如果你的零点本来就是好,
只能说明电磁的线性输出有问题,那就送回家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导,厂家同意给我们换了,且厂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这是最郁闷的,不知道以后怎么预防!恐怕再坏!

网友E(2006-12-12):
重新标定一下试试

网友F:
4-20mA输出的线性问题,象上面的兄弟说的,串一万用表,将4-20mA输出调整好就可以,一般的流量计都有这个功能,且不用在零点或满量程状态下调整都可以,只需要将万用表的读数输入到流量计中便可。

网友G(2007-02-25):
看看设置,里面有一项是正反流设置。

网友H:
重新标定一下零位,就应该解决的

网友I(2007-04-09):
转换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J:
1.观查一显示流量稳不稳定.
2.进参数设置状态看一下,20mA对应最大瞬时流量值是多少,如果你要求的是表头显示为4t/h,输出的电流是5mA,那最大流量对应值应为64t/h.
3.无流量时是否对应4mA.
4.如果上面的都没问题,那很大可能就是转换器有问题.

网友K:
重新标定

网友L:
做个模拟量试试
模拟12,20mA,看看输出多少
不行的话换电源板

网友M:
顶,同意“应该是流量计表头的设置问题”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解决了,可以把原理和处理方法说出来大家分享嘛,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分析是不是合理

网友N:
电磁本身故障,输出错误!!

网友O:
我们用的电磁流量计,它显示的累计值与实际值每100T相差-7T,请问大虾们这是什么原因啊?以前一直很稳定的,误差在1T左右,突然就这样了,急!

网友O:
一涡轮流量计,输出的是脉冲信号,且是24V供电(即两根电源线,一根信号线),它与一输入是脉冲信号的显示仪表如何接线啊?
       仪表的输入端为:输入1 输入2 外供电源输出
               + -  + -  +    -
其中输入1与输入2的-是短接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P(2009-04-10):
应该是流量计的输出参数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