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技术:共用直流母线(总结)

楼主(2006-09-05):
对于变频控制中的“共用直流母线”技术,没有发现非常全面的帖子。想在这里总结一下(包括转贴和转载),希望大家支持!

楼主:
共用直流母线分为两种:共用直流均衡母线和共用直流回路母线。 共用直流均衡母线是将多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回路并联在一起(变频器本身设计有外接的直流母线输出端子),达到共用直流母线的方式。每台变频器和共用直流母线之间可以加装电抗器、快速熔断器和接触器等,这一部分是变频器以外的部分,电气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 共用直流回路母线方式是将多台逆变器连接到同一个公共的直流回路上。

楼主:
共用直流母线特点:
1、节能:电机制动时回馈的能量可以被利用,所以比较节能,特别是对油田磕头机、起重机等升降设备而言更具有节能优势;
2、设备功率因素较高:因为电机能够回馈能量,无功功率损失小,所以设备功率因素较高,可达95%以上;
3、瞬间停电不一定导致变频器跳闸停机:这是因为一些设备在瞬间停电时可能正处于制动(发电、回馈能量状态),所以瞬间停电干扰对设备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
4、电网谐波较低:共用直流母线平衡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设备启动、停止时对电网的冲击也低;
5、可以急降速:不存在制动电阻消耗能量,因为电机在停机时成了发电机,能量回馈到直流母线上了;
6、允许频繁起动操作:因为有共用直流母线的存在,设备启动、停止时对电网和电气设备的冲击也减小了,因此允许频繁起动操作;
7、多台变频器不需要相同的额定功率:各电机也不需要相同功率,但差别不要过大,最适合比例连动多台控制;
8、可以驱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对了,部分是我转载的、部分是自己总结的,如有不对的地方,特别是原则性错误,请指正!
下面继续。。。

楼主:
对于一般的系统集成商来说,采用的共用直流母线方式都是共用直流均衡母线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对于设计人员来说更加方便:因为采用了成品变频器,就比较容易设计外围电路、功能强(变频器本身具有比较强的功能)、采购方便、安装/维修方便等。

对于专业制造厂家或其他场合而言,可能用到共用直流回路母线方式要多一些。
因为这种方式采用了1个整流器和多个逆变器,成本更低。但功能相对较弱(单独的逆变器和变频器相比,功能终究要弱一些),而且采购、安装/维修可能也没那么方便。

网友A:
好!好!好!
老菜鸟,请详细说明一下共用直流均衡母线和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的定义和异同点,最好有图例,学习学习.

楼主:
共用直流均衡母线: 下面是在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应用方式(摘自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安装手册):

楼主:
共用直流均衡母线: 下面是转载: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2130 交流通用变频器共直流母线的设计与应用 发布时间:2006.02.20 阅览次数:1592 作者:韩进 单位:北京硕人时代 【摘 要 】 在工业电气传动中,由于工艺和驱动设备的各种原因,再生能量的现象经常发生,在能量回收系统中有着各种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通用变频器在大型生产线中共直流母线方案,并阐述了其在离心机、化纤设备、造纸机上的进一步应用。 1 前言   在同一个电力拖动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传动有时会发生从电机端发电得到的能量反馈到传动的变频器中来,这种现象叫“再生能量”。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电机被拖着走的时候(也就是被一个远远高于设定值的速度拖动的时候),或者是当传动电机发生制动以提供足够的张力的时候(如放卷系统中的传动电机)。   传统意义上的PWM变频器并没有设计使再生能量反馈到三相电源的功能,因此所有变频器从电机吸收的能量都会保存在电解电容中,最终导致变频器中的母线电压升高。如果变频器配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变频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接通电阻,使电能以热方式消耗掉。当然只要充分考虑到制动时最大的电流容量、负载周期和消耗到制动电阻上的额定功率就可以来设计合适的制动单元,并以连续的方式消耗电能,最终能够保持母线电压的平衡。这种制动单元的工作方式其实就是消耗能量的一种。   如果有多个传动变频器通过直流母线互连的话,一个或多个电机产生的再生能量就可以被其他电机以电动的方式消耗吸收了。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式,即使有多个部位的电机一直处于连续发电状态,也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处理再生能量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如果还需要一个更快刹车或紧急停止的状态的话,那就需要再加上一个一定容量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以便在非常时刻起作用,当然采用能量回馈装置就可以充分地将直流母线上的多余能量直接反馈到电网中来。 2通用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的方案   对于通用变频器而言,采用共用直流母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上电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变频器的控制、传动故障、负载特性和输入主回路保护等。图一所示为在其中一种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案。该方案包括3相进线(保持同一相位)、直流母线、通用变频器组、公共制动单元或能量回馈装置和一些附属元件。
图一通用变频器共直流母线方案   该方案有以下特点:(1)使用一个完整的变频器,而不是单纯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整流桥加多个逆变器方案;(2)不需要有分离的整流桥、充电单元、电容组和逆变器;(3)每一个变频器都可以单独从直流母线中分离出来而不影响其他系统;(4)通过连锁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DC到共用母线的联络;(5)快熔来保护挂在直流母线上的变频器的电容单元;(6)所有挂在母线上的变频器必须使用同一个三相电源。   在图一中,QF是每个变频器的进线保护装置,它应该采用带辅助触点的空气开关,这主要是因为直流接触器MC的接通必须同时满足QF的辅助触点闭合和变频器运行状态正常这两个条件,否则MC就断开。 LR为进线电抗器,由于实际工作现场的复杂环境往往会导致电网的波动并产生高次谐波,使用进线电抗器就能有效地避免这些因素对变频器的影响,也可用于增加电源阻抗并帮助吸收附近设备投入工作时产生的浪涌电压和主电源的电压尖峰,从而最终保护变频器的整流单元。LR的选型原则可选用与变频器同功率的即可。   为确保变频器上电后顺利地挂上DC母线,或是在变频器故障后快速地与DC母线断开以进一步缩小变频器故障范围,使用在该场合的变频器必须要有信号24VDC或干触点信号输出,其输出信号至少包括:(1)READY信号:该信号输出有效则表示变频器无故障,母线电压正常,可以接受启动命令;(2)FAULT信号:该信号输出表示变频器故障。   FU为半导体快速熔断器,额定电压通常可选700VDC,如Bussman的FWP系列或Gouldshawmut的A70P系列,额定电流必须考虑到驱动电机在电动或制动时的最大能量,一般情况下可以额定负载的125%电流即可。   MC为2P直流接触器,如ABB的EHDB系列,额定电压650VDC,其额定电流同样须根据驱动电机制动时的最大电流来定,一般情况下可以选额定负载的120%电流。 3 共用直流母线的应用   通用变频器的共用直流母线方案目前已经在工业领域的很多机械设备上得到广泛应用,不仅整机(设备加电气)故障率低,而且能最大程度地节能,更具有环保的意义。 3.1离心机   卧螺离心机用双电机驱动(如图二所示),与主动件相连的电机处于电动机工作状态为主电机,与从动件相连的电机由于转鼓差速的作用始终处于发电机状态的为副电机。该传动方式早在60年代已应用于实验室,但这种传动方式几十年来没有在工业上获得广泛应用,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副电机再生的电能在当初的技术条件下不能合理利用。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卧螺离心机的副电机都被取消,而安装了涡流制动器。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变频器的性能价格比大大提高,母线共连的方案也日趋成熟,国内有很多离心机厂家都在探索双电机双变频器的驱动方案,目前南京绿洲机器厂、海申机械总厂等在卧螺离心机已经广泛应用了双变频方案。在该方案中,主、副电机各用一台普通变频器驱,直流母线用适当的方式并接,较好的解决副电机持续发电的问题。它的应用,在能源日益紧缺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图二 共用直流母线方案在离心机上的应用 3.2化纤后纺设备   化纤后纺设备通常包括四个主要的传动电机,既一道、二道、三道牵伸和卷曲,它们需要同步运行。在同步时,一道牵伸M1和二道牵伸M2为保持一定牵伸比必须处于发电状态,而三道牵伸M3和卷曲M4则处于电动状态。由于M1和M2发电是由于3道牵伸的电动所引起的,该2台电机所产生的回馈能量足以消耗到处于电动状态下的M3和M4中,而不会引起直流回路母线电压的升高,这样通过图三接线就可以基本上解决再生能量的制动问题,从而使系统始终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图三的接线中,能量传递的公式为:P0=P3 + P4 - P1 - P2。很显然,母线共连方案将大大降低能量损耗。
图三 共用直流母线方案在化纤设备上的应用 化纤后纺设备采用共用直流母线的控制方式,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a. 共用直流母线可以大大减少制动单元的重复配置,结构简单合理,经济可靠。 b. 共用直流母线的中间直流电压恒定,电容并联储能容量大; c. 各电动机工作在不同状态下,能量回馈互补,优化了系统的动态特性; 3.3造纸机   在纸机上要用到很多导纸辊传动电机,由于导纸辊经常会工作在制动状态,这时就必须考虑到再生能量的问题,如果对于每个传动配置一个制动单元或能量回馈装置,就会造成系统复杂。如果采用母线共连的方式就可以统一将导纸辊上产生的能量进行互补,并接入到单一的能量回馈装置,如图四所示。
图四 共用直流母线方案在造纸机上的应用   本系统具有以下特点:(1)共用的直流母线采用铜排连接;(2)各单机变频器与共用直流母线通过连接模块如MC和FU进行联络;(3)再生能量回馈装置采用德国Siemens直流调速的整流器6RA24系列;(4)通过整流器后的交流电再利用隔离变压器与交流电网相连,采用6RA24系列整流器后,回馈的交流电为AC500V,必须采用500/400的隔离变压器;(5)将控制整流器6RA24的系统融合到多电机传动控制系统和过程控制PLC系统中去,这样可以保证对整流器的实时投运监控,确保系统的稳定性。 4 结束语   本文是针对在同一个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传动发生再生能量情况而提出的共用直流母线方案,该方案已经在很多行业如离心机、化纤设备、造纸机等设备被证实是有效和可靠的。 作者单位:北京硕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上地信息路11号彩虹集团大厦304 100085  Email:hanjin_and@163.com

楼主:
共用直流均衡母线技术的基本要求:
1、变频器需共享整流装置,此整流装置为共用直流母线专用装置。
2、变频器尽量安装在一起,避免远距离配线,最好在同一个电气房。
3、变频器每一台都必须另外作隔离保护装置。
4、不能使用一般变频器作共用直流母线使用,否则会有炸机的危险。
5、电机的容量功率可以不必相同,但必须考虑停机时能量反馈能否被用掉。
6、一般运转台数在4~12台(电机功率可以不相同)一组共用直流母线为佳。
7、部分变频器可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解决起动的冲击问题。

楼主:
共用直流回路母线方式:

楼主:
共用直流回路母线方式: 公共直流母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作者:金常清 荣获“2005年度工控及自动化领域优秀论文”有奖评选 三等奖 【专家点评】: 该论文从公共直流母线系统的组成和应用的角度,阐述公共直流母线技术应用于多电机传动系统中,在取得较高的调速精度的同时,将系统在制动过程中产生的再生能源加以合理利用和能量回收,从而取得良好的节能效果。作者经过大量实际工作得出以上结论,在变频器调速系统中,如果有多台变频器同时工作时,可采用公共直流母线技术,此技术在西门子工控变频中应用比较多,但在其他品牌得变频器却应用的很少。此种连接方式可以更高地利 用由于变频制动所产生的无功功率,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应用方法,同时对于其他的变频器调速控制精度,提供了高品质的直流电源。作者预测,公共直流母线技术具有较好的应用推广前景,事实也是如此。 【作者心得】: 我是河北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简舟热轧厂一名电器传动控制专业工程师,我们热轧厂主要产品是700MM热轧带钢,轧线三电控制系统为北京科技大学麦思科自动化有限公司设计制造,该轧线粗轧机为5500KW直流电机;机前机后钢坯输送辊道控制系统采用公用直流母线技术,采用整流回馈控制装置集中供直流电源,由变频器逆变成交流电驱动电机。此项技术按目前控制说属于技术成熟方案。但我单位故障较多,集中体现在如下几点: 1.电网有大范围波动时,就会出现可控硅击穿现象,可控硅更换耽误生产时间为1小时左右。 2.现场电机出现接地短路现象时,有时也会冲击整流回馈装置,造成故障停机。 3.北科麦思科设计的同规模轧钢线全部存在相同故障隐患,北科拿不出彻底解决方案。 借予以上几点,我公司领导相当闹心,其他兄弟单位纷纷与我厂探讨解决方案,经过查阅资料,采纳多方信息。该问题于今年5月份彻底解决。因同规模生产线存在相同故障隐患,为了进一步得到技术推广,提高同行业技术水平,特撰写此论文,并发布于工控网,希望大家共同学习研究。 【摘要】   介绍了公共直流母线系统的组成和应用。公共直流母线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多电机传动系统中,在获得高精度调速系统的同时,将系统在制动过程中产生的再生能源加以合理利用和能量回收,取得较好的节能效果。 【关键词】   公共直流母线技术 整流/回馈 逆变器 多电机传动   公共直流母线技术是在多电机交流调速系统中,采用单独的整流/回馈装置为系统提供一定功率的直流电源,调速用逆变器直接挂接在直流母线上。当系统工作在电动状态时,逆变器从母线上获取电能;当系统工作在发电状态时,能量通过母线及回馈装置直接回馈给电网,以达到节能、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减少设备维护量和设备占地面积等目的。 1、公共直流母线控制系统的组成   公共直流母线控制系统通常由整流/回馈单元、公共直流母线、逆变单元等组成。回馈单元可分为通过自耦变压器的能量回馈和不通过自耦变压器的能量回馈两种方式。通过自耦变压器的能量回馈可提高回馈支路中的电源电压,目的是在能量回馈过程中不必降低中间回路电压,使得逆变器能够获得一个较恒稳的直流电源;不通过自耦变压器的能量回馈实际上是保持系统一直处在回馈状态,在整流过程中依靠持续降低具有相角控制的中间回路的电压来实现。 1.1 整流/回馈装置   整流/回馈单元把交流电源转换为电压稳定的直流电源,即使在逆变器能量回馈到电网时,该电压在规定范围内仍保持恒定。整流/回馈单元的功率部分一般由2个反并联晶闸管桥组成,可在输入端电网和逆变器中间回路之间整流和回馈。 1.2 逆变器   逆变单元把电压稳定的直流电源转化为电压、频率可调的交流电源,以满足电机平滑调速的目的。逆变器系统的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逆变器系统原理况图2、公共直流母线系统的应用2、公共直流母线系统的应用 2、公共直流母线系统的应用   济钢三轴滚切式双边剪设计交流调速电机74台,分别由20套调速装置控制。其中双边剪剪切区共有67台交流电机,1台激光划线定位用电机、6台磁力对中定位电机。这些电机均要求工作在频繁起制动状态,且具有良好的调速性能和调速精度,对定位精度有严格的工艺控制。 2.1 方案的产生   根据双边剪生产工艺的要求,剪切区辊道担负着输送钢板和控制剪切步长的任务,这就要求辊道电机的工作特性要与夹送辊的工作特性保持一致,具有相同的加速度和线速度。其工作曲线如图2所示。
图2 辊道工作状态示意图   由辊道电机的工作曲线可以看出,辊道电机始终工作在启动、制动状态,若双边剪的剪切次数为24次/分,步长设为1.3米,那么t3=2.5秒,t2=1.39秒,t2为钢板运动一个步长所需的时间,那么,系统的制动占空比为:D=t2/2t3 =0.278=27.8%。因此,辊道属频繁起、制动工况,恒力矩负载,并有不规则的负载冲击,制动占空比D可高达27%,对调速装置提出了较高的制动要求。众所周知,转差矢量控制技术很好的解决了调速低频段电机的力矩和宽范围快速调节电机力矩的问题,而且VVVF电压型逆变器很适合多机拖动系统。在辊道传送钢板时,负载惯性大,制动时,从电机大量反馈回直流环节的能量将抬高直流环节电压。处理反馈能量的方法有许多中,最理想的是把电机能量反馈回电网,这种系统不但性能好、运行效率很高,而且运行经济节能、系统技术含量高、运行稳定、维护量大大减小。鉴于以上原因,双边剪剪切区辊道电机传动系统采用西门子公司公共直流母线技术,由一套整流/回馈单元给公共直流母线供电,所有逆变器均挂接在直流母线上,构成一个公共直流母线调速系统。 2.2 系统组成   由于剪切区辊道电机较多,根据其工艺控制要求,将电机分组控制,以简化系统配置和系统结构。剪前区辊道分为三组七段,每段有五台电机组成,每段由一台逆变装置驱动;剪后区辊道分为三组六段,前两组每段由五台电机组成,第三组每段由六台电机组成,每段由一台逆变装置驱动。磁力对中装置每台电机由一台逆变器驱动;激光划线装置由一台逆变器驱动。系统配置图3所示:
图3 公共直流母线系统配置图   整流回馈单元采用通过自耦变压器的能量反馈方式。在回馈桥和电网间通过自耦变压器将回馈桥的输入电压升高20%,以实现没有电压降的回馈。回馈桥上没有较高电压时,中间回路电压通过相位角变化进行调整,中间回路电压由一个带微处理器的数字调节器自动调节。  逆变器由中间回路直流电压利用脉冲宽度调制方法(PWM)生成一个交流变频系统,装置由内部闭环电子线路控制,功能由装置软件提供,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模式。速度给定信号由PLC运算后通过DP网传给每套驱动装置,增加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及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2.3 系统的优点   公共直流母线系统是解决多电机传动技术的最优方案,很好地解决了多电机间电动状态和发电状态之间的矛盾。在同一系统中,同一时刻不同装置可工作在不同的状态,整流回馈单元保证了公共直流母线电压的稳定供给,又将多余的能量回馈给电网,实现了再生能源的合理利用。   公共直流母线系统设备结构紧凑,工作稳定。在多电机传动系统中省去了大量的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等外围设备,节省了设备占地面积和设备维护量,减少了设备故障点,提高了设备的整体控制水平。 3、结束语   在辊道等多电机传动的场合应用公共直流母线技术是辊道调速的一种发展方向,它能在取得较高的动静态性能、调速精度的同时将系统再生能量加以合理利用和回收。该系统投入运行两年来,运行稳定,设备故障停机率几乎为零,系统各项运行指标均满足双边剪复杂生产工艺的要求。公共直流母线技术具有较好的应用推广前景。 参考文献 1. SIMOVERT MASTERDRIVES 整流/回馈单元使用说明书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2. SIMOVERT MASTERDRIVES 逆变器使用说明书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作者单位:zunhua   地址:zuhfgchnfgj 043000  Email:jinchq368@sina.com

楼主:
共用直流均衡母线和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的区别在于:
共用直流均衡母线:采用多台变频器,共用市电交流电源;多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在一起。

共用直流回路母线:1台整流器或1台变频器输出直流电源作为共用直流回路母线(整流器更划算,成本比变频器更低,上面的文章就是采用的整流器而不是变频器),多台逆变器挂在直流母线上。

楼主:
对于“共用直流回路母线”,其实这里所说的“逆变器”是频率可调的逆变器——如果输出频率不可调,适用场合就很小了。

楼主:
对于一般的市售逆变器,额定输出频率一般为50Hz; 市售的变频电源才可以调节频率; 但对于“共用直流回路母线”,其“逆变器”应该也不能用变频电源,因为变频电源加了很多保护,而且成本高,不一定能达到“能量反馈”的功能。

楼主:
对于“共用直流回路母线”,“逆变器”也可以采用变频器,只不过变频器整流那一部分就弃之不用了。。。浪费呀。。。 如果这样的话,“共用直流均衡母线”的成本也低了很多(少一个整流装置)。难怪现在常用的都是“共用直流均衡母线”呀。 当然,“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的可靠性应该更高,因为它由1个整流装置供电。

楼主:
对于“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的“逆变器”部分,包括频率调节、产品选型、应用实例等方面,还望高手作出解答。。。

楼主:
各变频器直流电路并联的共直流母线——共用直流均衡母线的电路图:
主变频器直流电源供其他逆变器的共直流母线——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电路图:

楼主:
以上有些是笔者的理解,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还望高手斧正!
对于不对的地方,我将及时修改。
谢谢合作!

网友A:
老菜鸟,以前经常用吗?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A:
收藏一下。还望老菜鸟将以前做过的实例那出来分享一下,先谢了。

楼主:
偶只是学习到这里了才总结这个问题,以前只是了解这个,也看别的朋友做过,但自己没设计过这样的工程——也就是说我拿不出真正的实践经验出来。。。
谢谢支持!
天天在拼命学习中,准备春节前后跳单位。。。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弟了

网友C(2008-07-03):
如果一台电机75KW,一台电机15KW,采用哪种方式?共用直流均衡母线的电路?还是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电路?

个人认为采用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电路,至于为什么,请专家给与专业答案。为什么在此情况下采用直流均衡母线的电路会炸掉小功率变频器的整流模块?

网友D:
收藏了,谢谢!帮助很大

网友E:
请问。一台日立55KW和艾默生11KW公用母线。上电把11KW炸掉。是怎摸回事?

网友F:
楼主的水平着实厉害,再介绍一些关于直流调速的东西,可否.谢谢!

haidao005@sina.com

网友G(2008-09-17):
有一套,但是不能表示两台变频能带同一电机

网友H:
5、可以急降速:不存在制动电阻消耗能量,因为电机在停机时成了发电机,能量回馈到直流母线上了,这个理解有点错误,试想如果整流不带回馈,直流能量过剩该如何处理?

7、多台变频器不需要相同的额定功率:各电机也不需要相同功率,但差别不要过大,最适合比例连动多台控制;如果一条传动线,功率差别比较大,是否还要采取多电源方式?
8、可以驱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一般变频不能驱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台电机75KW,一台电机15KW,采用哪种方式?共用直流均衡母线的电路?还是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电路?

个人认为采用共用直流回路母线电路,至于为什么,请专家给与专业答案。为什么在此情况下采用直流均衡母线的电路会炸掉小功率变频器的整流模块?

这是可能是采用直流均衡母线电路时,由于三相电上电顺序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I:
老菜鸟的公用直流母线系统,适用大量采用变频器调速动力系统,不仅节约了制动能量,更重要的是制动的可靠性、安全性大大提高!

网友J:
炸掉小变频的整流模块我来解答,那应该是大变频负载加重,直流电压降低,如于直流部分是通的,所以小变频的整流模块了也参于整流,它的功率远远不够,相当于整流块以后短路,所以会炸小变频的整流模块

网友K(2010-11-10):
公共直流母线系统中的部件单元并联在公共直流母线排上。简单的共直流母线系统包括一个整流器和一个逆变器。整流器可以是可回馈能量或不可回馈能量的。驱动系统包含多个接在同一母线排上的逆变器。同一母线排上还可以连接制动斩波单元。

网友K:
共直流母线特点:

1..更少的硬件,因此带来更少的故障率

2.允许在直流母线上能量共享—同一母线(或同一机械设备)的马达有些处于电动机状态,有些处于发电机状态。
3.由于在直流母线上一部分能量可以互相共享,所以上端的配电装置可以按照负载运用的功率来选择 (比如在复卷机系统上的变压器可以选择较小容量的变压器)

4.提高设备的整体效率

网友K:
共直流母线产品-构成:

1. Front Ends前端单元
    AFE (Active Front End)主动前端
    NFE (Non-Regenerative Front End)无回馈前端

2.Inverters逆变单元
   INU (Inverter unit)

3. Brake Choppers制动斩波器
     BCU (Brake Chopper unit)

网友K:
AFE – 概览:

完全可回馈前端单元
基于IGBT技术
硬件与INU,FFE,BCU相同
AFE由基本单元,LCL滤波器和预充电电路组成
优点
可回馈能源
~3%电流THDi极低: ~3%
功率因数近似等于1
功率因数可修正
中间直流电路可提升
并联模块之间在控制上完全独立
并联模块独立运行
功率不同的模块亦可并联
无需外部测试元件

网友L:
偶经常这样使用。变频器公用直流母线。这样有个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电能

网友M:
上电吧11千瓦炸了,我个人理解。如果2台机器是直接连通的话,上电瞬间,给电容充电电流大,导致11千瓦变频器炸坏。这种情况应该是2个一起上电,延时几秒后通过接触器才能让两台机器的母线接通。这样就不会炸了,我这里看到过11千瓦和30千瓦的工直流母线应用。都是这么用的,很安全的。

网友K:
支持老菜鸟!!共直流母线应用这块产品值得关注

网友N(2011-09-03):
        这个我用过,两台放卷变频器和一台牵引电机的直流母线并联,它们的三相交流进线并到一个开关上,同时上电就不会炸其中的整流桥。这种方式我在很多工程中都使用。

网友O:
好的很,值得学习,我在负荷分配中用过公直流母线,就直接连起来,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效果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