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6-09-05):
我最近购买富士AC伺服系统FALDIC-W,该电机配置17位高分辨率编码器,编码器有5条线,请问五条线分别是什么信号线?两条脉冲信号线电平多少啊?

网友A:
问富士,那是以内部格式通讯的线

网友B:
5个线,少了点吧。一般不是8个线吗

网友C:
我这里有松下的也是5根,标注的是PS、/PS、E5V、E0V、FG。它是直接进对应的驱动器的。和常见的定义确实不一样。可能就是斑竹说的内部格式通讯的线。我这里的电平是5V。

楼主:
谢谢!
另外,我查相关资料,有的称编码器是××线,如2500线,而有的称17位编码器,这两中称呼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两中称呼有什么区别?
基本上,这两种说法就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PS、/PS、E5V、E0V、FG:
-----
PS,/PS通讯线
E5V,电源正(5V的电源)
E0V电源负(OV端)
FG: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