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互感器原理

楼主(2006-09-05):
请问大家: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原理是否一样?变压器二次侧不可短接,互感器二次侧不可开路,是这样吗?为什么呢?

网友A:
高压互感器2次不可开路

楼主:
高压互感器2次不可开路?还没听说过有低压互感器呢。。。。。。。。。。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一台升压变压器。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断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不允许短路。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是绝对不允许开路的,否则的话将产生高电压,威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其次,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第三,电流互感器在连接时,要注意其一、二次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极性。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等于其二次电流乘变流比。

网友D:
再一次支持楼上的

网友E:
有点不明白哦
电流互感器不是圈在铜排或者电缆外面吗?与一次没有直接接触, 又何来一次线圈呢? 比如钳形表就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6-9-6 21:19: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是绝对不允许开路的,否则的话将产生高电压,威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其次,电流互感器的…
--------------------------------------------------------------------------------------------
我看到我公司的箱子,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没有接地;但有的是3个互感器的-端和电流表的-端共用一根线然后接地的,用到现在都正常,我都搞糊涂了,

网友G(2008-11-20):
怎样计算绕线线径,请帮忙

网友H:
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一台升压变压器。

网友I:
互感器厂生产5/5A(即一、二次侧额定电流均为5A)的电流互感器,这种互感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J:
我记得这种好像是隔离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