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谈一下关于热电偶质量的鉴定问题

楼主(2006-09-05):
大家都知道测温元件的性能和作用,其本身的质量问题相差很大,如;S分度铂-铑电偶的电偶丝的直径相差悬殊(标准为0.5mm),市场上的花样更是繁多。往往在一家同时购买两只安装在同一位置,测得的数据就相差很大(100C°左右),且不成线性(高低温区域相差的数据不同)。因此有必要请高手们谈谈热电偶的鉴定方法及手段,以防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在此先谢过工控网发表过技术论坛文章的高手们。

网友A:
呵呵!我支持你!方法太多了,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来电话吧!
1.通常的造假方法是冷端粗,测量端细,专业术语叫做倒模!
2.就是用废旧丝材! 低价收购回来在倒模,外表和新的一样,但是已经破坏了金属物质的组织结构,再倒手高价卖出,等等!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找我吧!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 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用标准热电偶标定了,还有买的时候找正规的大厂,B等分度号的热电偶材料占了总成本的大头,所以小厂就是靠减少材料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

网友B:
不应该是标定,应该说是用标准热电偶进行校验.

网友C:
热电偶是过程仪表中最简单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温度仪表元件,对它的要求国际、国内、企业都有严格的标准,如EMC、JB、GB等等,关于东方万友说的同一厂家的两支S分度的热电偶的温度差很大我推测可能是丝材的质量有问题,而且这些电偶出厂时没有经过检定炉和计量装置测量。许多小作坊证照不全,电偶出厂没有检验,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对于热电偶来说丝材的粗细与精度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丝材不假就可以,S和B分度热电偶丝材的粗细只与热电偶的使用寿命有关系。东方老师我建议你下次有计划时明确指定热电偶要带计量部门计量合格的检定证书,那样就能避免质量买到假货哦

另外我公司高价、常期、大量回收废旧S和B分度热电偶丝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楼主:
好吧下次一定购买,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的产品试试效果。请发个产品价格目录表邮箱;zsq817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