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Hart协议的版本

楼主(2006-09-05):
现在Hart协议的编程器(通常说手操器)常用的有罗斯蒙特的375和ABB的STT04。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375的版本比STT04的手操器设备软件版本低。375不能编程塞尔瑟斯的Hart协议设备,原因是塞尔瑟斯的Hart版本是6.0,375的版本是1.8。请教,如何升级375的Hart软件版本?升级后对375的使用会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国内能够升级375软件版本的厂家都有哪些?
xianchangyibiao@126.com

网友A:
你最好同上海艾墨生联系一下,他们那里应该可以帮你解决的.

网友B:
升级费用挺贵

网友C:
艾墨生公司可以升级

网友D:
升级还不如找塞尔瑟斯买一个,价钱差不多

网友E(2007-04-13):
高版本能向下兼容吗?

网友F:
可以向下兼容,升级版本很贵的,怕怕!

网友G:
375我都是自己升级的.很简单的,有一个红外接口就行,与哪个仪表不能通讯不是HART版本的问题,HART协议就只有一个,只要从仪表厂家网上下载其DD文件(相当于电脑中硬件的驱动程序一样,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然后通过375的Upgrade 程序将DD文件通过红外接口传到375里就可以了,如果有人升级的话,会发现升级375的是时间是相当的长.其实那个DD文件非常小搞不清楚为什么时间会那长...
估计是EMERSON故意搞成这样,这样好让他们收取更多的升级费用.

网友H(2007-10-26):
还是希望国内的厂家多钻研这方面的技术,打破技术封锁!!支持国货!!!!

网友E:
从哪买的就找谁问一下,升级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I:
我这有HART协议通讯线,多余的一个,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