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蒸汽发电机和燃气发电机的不同

楼主(2006-09-05):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做项目涉及到发电机组的控制,想请教各位蒸汽涡轮发电机(Steam Turbine Generator,STG)和燃气涡轮发电机(Gas Turbine Generator,GTG)原理有何不同?控制时又应有何不同?谢谢了!

网友A:
蒸汽发电机是用煤烧水,水变成蒸汽,蒸汽在推动汽轮机去带动发电机工作,就是普通的火力发电厂;燃气涡轮发电机向内燃机,直接推动发电机工作,这个控制系统目前主要是进口的产品。

楼主:
谢谢,我听说输出功率蒸汽机比较大,控制灵敏度燃气机比较好,请问是对的吗?

网友B:
顾名思义,都是发电机;但原动机不同,一个是蒸汽机,一个是燃气轮机;其中燃气轮机的热效率高,现在很少用蒸汽机!

网友A:
目前情况是蒸汽轮机技术最成熟,市场最广泛,是国家电网的主要组成部分,蒸汽机功率比较大,控制稳定。燃气轮机现在比较少,功率比较小,但是热效率比较高,是以后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燃气轮继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天然气还能用多少年?煤也是快完了?有可能燃气轮继是昙花一现。

网友C:
燃气轮机防爆的工作量很大,控制的确简单

楼主:
听说蒸汽机在启动时首先是控制气压,达到稳定气压之后才是功率控制。而燃气机则只有功率控制。这个说法对吗?

网友D:
蒸汽涡轮发电机
体积大,需要与锅炉配合使用,
优点是可以使用的燃料品种较多
重油,天然气,煤炭均可使用
特别是可以使用价格较低的低品质煤
一般大中型电厂均为
蒸汽涡轮发电机组

燃气涡轮发电机
体积小,易于运输
燃料只能使用
油和天然气,不能烧煤
实际使用中燃油类机组较多
使用天然气的较少
适于中小型功率的发电机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描述的比较贴切。

网友E:
楼上有些把概念混淆了
蒸汽涡轮机, 也叫汽轮机, 透平机, 而不叫蒸汽机(那是瓦特发明的老古董).
汽轮机做功原理与燃气轮机是一样的, 两者都叫透平(TURBINE),蒸汽机不一样.
汽轮机的热效率比燃气轮机高, 功率也可以做大很多. (主要是蒸汽冷凝的潜热大,指非背压式汽轮机).
但人们都以为汽轮机的热效率比燃气轮机低, 实际上说应该是指整个电厂, 因为还有锅炉热效率问题, 产生蒸汽的热效率比直接用废气的热效率当然低多了.

网友F(2008-08-20):
蒸汽发电机现在已有小型号的了,我知道ECT蒸汽涡轮发电机,只需要有3公斤以上压力,每小时3吨以上蒸汽流量,串接在蒸汽管道上就可以带动电机发电《40-2400KW》而且不影响蒸汽热能的使用,最适宜现有蒸汽锅炉烧制蒸汽供车间生产发电的工厂。不需增加额外能源就可产生电能,为蒸汽的二次利用。称为节能,环保,高科技,高产能设备。

网友G:
说的不错。但是什么较透平发电呀

网友F(2009-02-26):
透平机发电就是蒸汽涡轮机发电,“透平”是英文turbine的直音。

网友H(2012-03-22):
请问谁有蒸汽发电机组或爱好利用蒸汽发电的    秋天    1984982715   272057123       我有不要燃料发电的蒸汽相合做

网友B:
厂房内的发电用的都是蒸汽轮机,火箭、飞机用的都是燃气轮机!

网友I:
现在工厂里的都是叫汽轮发电机,只是产生蒸汽的锅炉燃烧的燃料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