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06-09-06):
我们的办公室在厂区的内部,前几天办工室电源的进线零线和火线碰在一起了,导致单相电压为380v,结果烧了电话交换机一部,网络交换机一部,打印机,台式电脑一部,笔记本电源两个,损失惨重.不知有什么开关有这中过电压保护?我看看浪涌保护器是针对雷击的,不知是否可以使用?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保护措施?

网友A:
采用过电压保护。

楼主:
能说出具体的型号吗?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还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B:
1、零线和火线碰在一起时空气开关应该跳开起保护作用。
2、重要设备应该采用UPS电源,它可以保护这些设备的。

网友C:
相线和中性线短路为什么没有跳闸?是断路器大了,还是压跟就没有?

网友D:
进线零线和火线碰在一起了,导致单相电压为380v?难道你的零线断路了吗?进线零线和火线碰在一起了他的上级空开应该跳啊!我想应该是你把单相的电源接在了两相电源上了,也就是把零线接在了另外一根相线上了,不然不会出这种状况的.多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