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热电阻角型和星型接法的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6-09-06):
各位大大:
        小弟在做一个烘干炉,用箱式电加热器,电阻丝是角型接线方式。请问这个电阻丝的电流怎么计算?还有如果是星型接线方式的话,这个电流怎么计算?
      谢谢!!!

网友A:
1、Y 接时:I = P/√3U
2、△接时:I = P/3 U

网友B:
电阻丝额定电压为220的接成星形,380的接成三角形。
电源线电流I=P/√3U(无论是星形还是三角形)。

网友A:
   TO   xue-816:

1、你计算的是线电流;
2、要求计算电阻丝的电流(相电流)。

网友B:
电阻丝的电流即相电流=P/U(额定电压220或380)

网友B:
不管计算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必须确定电阻丝的额定电压,220的不能接于三角回路即380.380的电阻丝若接于220,功率将大为减小.

网友C:
是要看电阻丝的额定电压的.

网友D(2008-11-09):
电流  三角形是星形的√3

网友E(2012-05-11):
星接法,假设外部电压三相380V,一根电热丝是2KW,那么电热丝电流就是2000/220,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线电流,线电压时220V

三角形接法的话,假设外部电压还是380V,一根电热丝还是2KW,电流就是2000/380*1.732,但此时电热丝电压是380V,所以功率会比星星大1.732倍数。

反正计算得到功率,星接法就是X/3/0.22=电流

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我也做恒温这块

网友F:
      如外部电源为三相380V,电阻丝是角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380V,其电阻丝的电流=380 / R(R为电阻丝电阻)。如电阻丝是星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220V,其电阻丝的电流=220 / R(R为电阻丝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外部电源为三相380V,电阻丝是角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380V,其电阻丝的电流=380 / R(R为电阻丝电阻)。如电阻丝是星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220V,其电阻丝的电流=220 / R(R为电阻丝电阻)。

1、电阻R=U^2/P=P/I^2;

2、应该用功率计算电流!

网友G(2012-06-24):
引用 网友F:
如外部电源为三相380V,电阻丝是角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380V,其电阻丝的电流=380 / R(R为电阻丝电阻)。如电阻丝是星形接线方式,则电阻丝二端电压为220V,其电阻丝的电流=220 / R(R为电阻丝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