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加热电阻角型和星型接线方式的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6-09-06):
各位大大:
小弟在做一个烘干炉,用箱式电加热器,电阻丝是角型接线方式。请问这个电阻丝的电流怎么计算?还有如果是星型接线方式的话,这个电流怎么计算?
谢谢!!!

网友A:
电阻丝上的电压不同,前者是380,后者是220。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了。

网友B:
P=U^2/R
I=U/R
星形电流是三角形时的1/√3
星形功率是三角形时的1/3

网友C:
记住;不管它是什么接法,每相线电流等于总功率(千瓦)乘以一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