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06-09-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用变频实现定压供水,有几个问题疑惑不解?用远传压力表反馈现场水管的压力。
1、这个恒定的压力值(比如:要求定压0.5mp)能从变频上设定吗?假如能如何设定?
2、能实现压力段的设置吗(比如:要求压力在0.2~0.8mp之间)?
谢谢!工控方面的知识很贫乏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能直接在变频器上设定,应通过压力调节器来设置.如有需要可和我联系.

网友B:
1.一般变频器带PID功能的都可以做恒压供水,压力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具体的压力设定参数要知道变频器的具体品牌和型号。
2.压力区间段设定大部分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当然要实现也很容易,可以采用电接点压力表加两个继电器,做成一个起保停电路即可实现压力区间控制。此电路可以用在任何变频器上。3可以变频器加外接PID供水控制器的方式,这对于变频器无内置PID的,以及想一台变频器循环带多台水泵的比较合适。

网友C:
变频实现定压供水,用远传压力表反馈现场水管的压力,这个恒定的压力值(比如:要求定压)能从变频上设定!
我用的是30的变频器.一般是F740.2KW左右,有个参数【PID目标设定】就管这个压力值的。它是以百分数的形式设定的。一般的表都是0~1MP,你需要的是0.5mp,就将这个参数133号,改做50(原来是9999无效)
想要求压力段的设定?这个就不用变频的PID恒压调节了,这是开环调节。只要你的压力表能输出动作开点就行,然后根据你自己测定的恒压:在0.2~0.8mp之间HZ值,接变频多段速就可以了。
另外有的国产变频可能有这个特殊的功能。自己打听一下。

楼主:
对雨寒风和指点江山的热情指导,在此先深表谢意。
1、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变频循环带多台泵就是用一个控制器来实现泵变频到工频的切换,用控制器自己的PID运算功能。控制器输出的的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这样就可以不用PLC来编程序来切换泵了)。
2、用一个变频一台泵就用变频器本身的 PID功能。因为对变频用的比较少,所以不知道设定值该如何给定,反馈值就是远传变送器输出的就可以了。

网友D:
给定量就是你要设置的压力,其设置范围对应量和反馈量相对应。领范围设置可采用,系统偏差功能,一般变频器都有类似功能,比如设置为5.0设置偏差为0.08,则偏差值为5*0.08=0.4,在4.6-5.4间pid停止调节。

网友B:
1.设定PID投入功能
2.需要设定压力给定值
3.PID的比例P值.积份I值
4.选择压力反馈信号的方式,如0——10V还是4——20mA
5.PID控制作用方式。比如选择正动作还是反动作

网友E:
一般所有的变频器都有内置PI或PID调节功能,用在恒压装置足够了,如恒压供水、空压机(活塞式不能用变频器)等。步骤如下:
1. 频率设定方式选择为PI或PID调节]
2. 根据电机大小设置好加减速
3. 一般压力表是6V电源,而变频器是10V电源,所以要在10V电源到压力表之间串入一个电阻(400欧姆左右),使压力表上最大得到的电压在5V
4. 这时可以选择PI(PID)给定源为键盘给定
5. PI(PID)给定值有两种:一、变频器是以百分数设置的,就以实际需要压力值/压力表最大读数*100%=设定压力值;二、电压设置的,5V/压力表最大读数=PI(PID)给定值(要设置的)/压力表实际需要的压力值
6. 选择正确的压力表输入接口,即压力表反馈口,将压力最大反馈值设为5
7. 如压力表波动较大,可将积分时间加长一点
8. 如变频器长期运行在50HZ,压力上的慢或达不到,运行中跳故障可能是变频器反转造成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谢谢!我主要就是不知道压力那个设定值,是通过变频内部可以设定,还是需要外部电路的设定。好像都能设定从“弱者”的贴子中理解。
1、内部设定时是以压力值得白分数;
2、外部设定需要外部电位器给定电压值。
是这样的吗?如果楼上的同学能看见这个贴子请回答?
路过的也讲讲;

网友F:
对,完全正确

网友G(2009-02-26):
恒压控制用正动作还是反动作?

网友H:
为什么活塞式不能用变频器?请教了。

网友I:
现在好多变频器都有专用供水型的,你可以选择专用型的哦

网友J:
恒压控制通常用正动作。

网友K:
用带内置PID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L(2009-03-28):
可通过外部电位器来进行设定。变频上物理量的显示可通过,内部参数来设定.

网友M:
安川616G5使用外部电位器给定的目标值。三垦的是内部参数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