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力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楼主(2006-09-06):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个问题,有一卷布,我用伺服电机引出,布卷刚开始时会很大,越来越小,我要求伺服电机引出的速度是一定的,现在我用的速度模式,
但是不知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有什么区别,我应该用力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网友A:
这个问题都是很经典的恒线速缠绕问题。你可以从网上下载几个案例看看。一般的这个都是用张力控制器来做的,采用的模式是力矩控制,而不是速度控制。有空聊聊

楼主:
你可能对我的问题没有了解清楚,我的布卷是装在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轴上,然后布拉出后,经过一个由伺服电机带动的轴,这样,伺服电机转动时,是拉动布卷进行的转动,所以我的伺服恒速时,布走动的速度永远是等速的,
布卷并不是套在伺服电机的轴上

网友B:
i 服了 u

指点江山说的对

网友C:
仅仅是拉动?那你还需要一个缠绕的动作?

怎么完成?

网友C:
因为轴上的布的量的改变使得轴径改变,速度控制?总要有一个动作把布给绕起来吧?

楼主:
看来各位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布卷的中心轴没有任何动力,是自由转动的
布头经过一个由伺服电机带动的刺辊,电机转动时,拉动布卷,将布送出,这个电机应用什么模式

网友B:
主动电机:速度模式
被动(随动)电机:转矩模式

楼主:
没有从动,只有一个电机,我现在采用的就是速度模式,但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力矩模式很少用,不知这个模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D:
用速度模式,因为你不是直接驱动放卷轴,力矩模式一般用于主动放卷.
顺便问一句,你的放卷轴用的制动方式.

楼主:
因为速度很慢,不需要制动

网友C:
我想问你最后布卷卷起来的动力在哪?

这种机械的本身目的就是卷布! 你现在搞的动力源没了? 有什么意义么?

楼主:
呵呵,我的是放布,所以只要用伺服电机来拉动就可以了,布卷就自动跟着转动了

网友E(2009-04-17):
电机拉着布头跑,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