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LC控制下的运动物体的加速

楼主(2006-09-06):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控制的某一变量作为输出结果时,如:运行的物体、转速、流量、压力等,由于受到机械结构、材料等物理参数的限制,往往需要减缓启动或停止时的冲击,即建立启动加速度或停止减速度,以减缓对物理结构的冲击。

运动物体启动时,如果该物体为重载荷,如:起重机,重型车辆,其物理惯性太大,如果起动加速度太大,会造成动力源冲击但,甚至机械结构遭到破坏;

流量控制系统,如:大的电动阀门,当开启阀门时,如果开启阀门过快,势必会对管道、泵等造成冲击,引起管道振动,泵停转(电动机过流保护造成)等等。

压力控制系统,如液压管道、拉力、张力等,过高的启动加速度会造成管道振动、被拉物体物理变形等。

笔者经过实践,使用了一种既简单又准确的解决方案:首先根据受控对象的物理参数,确定机械加速的允许值,如加速度、单位时间流量变化率、单位时间压力(拉力、张力)变化率,然后算出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或变化时间,假设该时间为T,运动物体的最高速度V,系统最大压力为P,最大流量为Q,所对应的模拟量输出为0~10V电压,PLC为15位,对应的PLC内部值为0~32767,即输出0V时,PLC内部值为0,输出10V时PLC内部值为32767,我们只要把输出值0~32767的变化上下限时间控制到等于T,就可实现匀加速控制,思路如下:

一.    选用PLC内部2个计时控制功能功能块TON,并使他们交替周期性工作,同时选用一个加法器;

二.    采用近似折线的取值方式,当2个计时器交替周期性工作时,加法器将一个常数C依次累加并送给PLC的输出。见下图:

三. 假设计时器1计时时间为t1;计时器2计时时间为t2,使得t1=t2,计时器1工作时,加法器加上1个常数C,计时器1时间到后,计时器2工作,计时器1停止,加法器停止,计时器2时间到后,计时器1工作,加法器工作再加上常数C=2C,计时器2停止。 后面3C、4C……依次类推,直到大于等于输入指令后,此项程序结束。
        从大往小变化时,只要把加法器改成减法器即可。
        在这里,只要将输出上限值时所对应的计时器t1的总数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加速时间T。

应用举例;
·龙门吊走行,载重量450吨,大车走行速度0~5米/分,天车走行速度0~4米/分,变频调速,西门子PLC控制,RS485通讯,走行高度9米,载荷高度约5~6米。

如果不控制走行启停加速度,一旦将载荷吊到5~6米高度,走起来后,一旦停止行走,载荷将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如果在斜坡上甚至会造成溜坡,后果十分严重。

·大排量水泵抽水,为重载荷启动。按照常规使用,电动机的功率远远大于运行时的实际功率,启动时对电网冲击很大。如果将水泵出口加上一支电动阀,排量控制信号0~10V,按照1.2倍实际消耗功率选择电动机,启动时,将电动阀控制的出口关闭,此时启动电机,待电机启动后,缓慢将电动阀打开,此时电机不会过载保护,对电网冲击也相对减小,同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节水泵排量。
·另外,链传动的频繁启停,易造成机械机构变形,使链条变长,键磨损。

综上所述,通过控制高速或大压力、频繁启停的传动系统,会减少很多机械故障,同时也给节能带来了不少效益。

网友A:
T1时间内并不是均匀加速运动;这个方案只是加速到允许范围内的速度时,停止后,再启动?

网友B:
是不是只在T1时间时工作
而T2 时断开电源呢?

网友C:
用变频器就全OK了,自己有加减速控制的。

网友D(2006-11-08):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的,在那些不允许突变的地方,但对加速度要求也不高的地方,效果蛮好的

网友E:
是否允许使用变频器呀?我感觉用变频器的话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F:
用命令不是更方便吗???
比如斜坡信号命令:PAMP   D1    D2   D3     N       (三菱FX2N)
它可以让D3的数值经过N个扫描周期   从D1慢慢变到D2

网友G:
支持3楼的哈

网友H:
精!支持你-思维1号,

网友I:
思路不错,但是在一定的时候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笔者能够给于考虑。谢谢。支持笔者的思路。向笔者学习/

网友F:
好东西应该顶上去,是不是啊????!!!!!!!!!!

网友J(2006-12-08):
真是自以为是的研究,告诉你几种解决办法。
   1.变频器都有斜坡加减速功能,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你只要起停就可,当然,如果你水平稍微高些,可以通过通讯修改一下斜坡参数,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就用PLC接启动停止钮就行。
   2.用PLC的D/A模块,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即可。
   3.如果你的变频器有PG卡,你可以用脉冲控制的方式控制。plc都有脉冲输出,并加减速。
   4.如果你可以用通讯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写参数控制变频器。并第一条,连起停也由通讯给就行了。
   5.还有就是斜坡指令。
   6.如果你对plc的高级指令不熟悉,又不会通讯的话,那就只好用你的笨办法了。

网友K:
 我现在就在做一个关于流量与压力的
测量压力的机器遇到很多的问题啊,
希望希望能不能多提一点意见啊!
谢谢!

网友L:
很好.不过现在大部分都采用PLC+变频器控制了.

网友M:
变频器都有斜坡加减速功能,可以修改一下斜坡参数

网友N:
论坛里高手如云啊!

路过!呵呵

网友O(2007-03-13):
怎么说呢,有套家具本来拿来就可以用的,可为了爱好或其他原因,我自己买了木头自己做套家具。。

网友P:
思路挺好。

PID本身是有RAMP这种功能的。实际上变频器内部RAMP功能就是通过PID实现的。
不过搂主说的也有适合的地方,开环控制。
开环控制要得到理想的RAMP,也可用PID实现。
用时间作为PID的PV,开度设定为SP,输出OP接AO,PV与SP通过量程转换一下,通过PID的RAMP设定,可以达到比楼主更好的效果。

可能有的小型PLC的PID功能不是很强,楼主的方式可用。

网友Q:
海得起重自动化事业部是一支由留英博士何勤奋领衔,经国外培训及工作实践的资深工程师为骨干组成的40余人的专业工程队伍。在起重、传输、张力、定位、精确运动控制和大功率泵站风机控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取得了三峡左岸电厂、临时船闸、升船机,高性能卸船机,600吨龙门式船坞起重机,5000吨平台式升船机,批量出口集装箱轮胎式起重机和桥式起重机,纺织、拉丝、造纸、电站锅炉用变频调速系统和高压变频系统的丰富业绩。精确定位、智能防摇、CMS和基于Internet的远程监控等专项技术的成功开发和应用更使海得工控的HT2000传动和起重控制系统和电气成套设备如虎添翼。

网友R:
用变频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呀!

网友S(2007-05-05):
学习学习再学习,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30969,这里有学不完的视频教程

网友T:
用变频器的PID调节

小孩!

网友U:
办法还是可行的,但是如果用plc来解决类似的问题会更简单一些的。

网友V(2007-06-14):
此办法也可用于分段定时加热系统。当然采用定时中断指令效果会更好。不受PLC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W:
我也是用变频器的PID调节的

网友X:
服了楼主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要搞的这么复杂,要具体程序不?我这有现成的,只要你CALL一下,还有啊,INV这东西不用干嘛啊,一个工程项目难道还买不起INV?

网友Y(2007-07-19):
有请楼上的给我现成的程序好吗,十分感谢~!

网友Z(2009-06-24):
可否给一个变频器的通信的程序简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