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元器件在控制柜里的最佳环境运行温度

楼主(2006-09-06):
一般控制柜里有plc、变频调速器、继电器、接触器、还有各种开关等。
为了使设备能够稳定、安全、长效的运行,最好要求装设制冷空调。
那么请问,最好的温湿度在哪个范围呢,或还有其他的要求

网友A:
30度左右

网友B:
元器件说明书上有
控制室究竟装不装空调, 我觉得一部分是为了操作人员.
曾经听人说, 国家标准开关柜房不能装空调, 防止结露.

网友C:
一般要求温度不超过45℃

网友D:
我所用过的柜中,国外进口的且里面有工控机、直流调速装置、伺服驱动器时都装有空调,国内的一般没有.但若柜内温度超过40℃时,一些电子器件会工作不正常.我要工作中遇见过。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25度。
因为很多测试都是以这个温度为标准。
不知湿度又是什么标准

网友E:
没有最佳。产品说明书都有工作温度湿度范围。

网友F:
只要不超过电器所要求的环境即可。

网友G(2006-10-23):
室温最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