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矢量闭环力矩模式下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9-06):
应用场合:中心卷曲,收卷,保持张力恒定。PLC检测张力,输出给变频器调节电机力矩
前提:
   M440-2.2KW变频器,带2.2KW/6极/380v变频电机,电机未带任何负载,P1300=23,P400=1,P408=1000,P0700=5,P1000=0,P1500=5,COM.USS通讯。
   已经做过P1300=22,P1910=1,P3900=1的辨识。假如做P1300=23,P400=1,P408=1000P1910=1,P3900=1辨识时,按ON后,报F0090错误,修改P0492/P0494至最大值后重新辨识,仍然报F0090
现象1:
1。变频器断电后再加电,给定力矩给定从小到大递增到3Nm时,r0031反馈力矩也同步递增到该值;给定小于3Nm时,r0021电机转速稳定在低速运行,给定超过3Nm后,r0021渐渐升到额定频率,而r0031保持在1.4Nm。
2。给定4Nm使变频器升到最高速,再给定0Nm的力矩,使其停止。重新给定力矩从小到大递增到1.4Nm时,r0031反馈力矩也同步递增到该值;给定小于1.4Nm时,r0021电机转速稳定在低速选择,给定超过1.4Nm后,r0021渐渐升到额定频率,而r0031保持在1.4Nm。
现象2:
3。负载转矩恒定,变频器的给定力矩恒定,电动机以低于额定频率的速度旋转。观察实际转速(r0021),发现不同的变频器,其值波动的幅度不一样。有的是35±0.5Hz,有的是35±0.3Hz。如何使r0021更稳定(负载为薄膜卷曲)?调P1715/P1717两个参数吗?是否将P1715减小,P1717增大?但是在P0003=4时,通过BOP面板找不到这两个参数。

说明:上述数据均是在稳态时测得。例如,给定0.8Nm,待转速稳定后,记录r0021,r0031,r0068。如需要数据,致邮zhanglibing@hollysys.com
问题:1/2所示现象说明:r0031的准确性是有条件。但条件是什么呢?难道是变频系统用最高速运行过之后,才准确?

网友A(2008-09-21):
提问:1  既然是闭环控制为什么不用PID调节器控制,这样成本就低得多!

            2   我是个电气新手,但据我所知,不同系列的和不同厂家的变频器控制精度和控制环境都是有区别的,因此第三个问题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电网电压波动,周围电磁环境干扰都有可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