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牌变频器,怎样调试?

楼主(2006-09-06):
求教:我近来在为客户安装了一台富士11千瓦的变频器,在调试的时候,用电位器调频时,怎样都调不好,

网友A:
你都设定了哪些参数,还有是什么负荷类型,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知道为什么调不好

网友B:
以G11S/P11S为例
1.检查接线是否接对
2.检查F01的参数是否调到1:电压输入(端子12)或者2:电流输入(端子C1)

网友B:
人跑那儿去了?结果如何呢?

网友C:
你要做什么?要说清,要不怎么帮你呀!

楼主(2006-11-16):
用可调电阻,远程调节

网友D:
是G11S/P11S这个型号吗?

网友E: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what?

网友(2007-04-15):
TMD,又是日货,你换个国产的老子免费帮你调好!!

网友F(2007-06-03):
以G11S/P11S为例
1.检查接线是否接对
2.检查F01的参数是否调到1:电压输入(端子12)或者2:电流输入(端子C1)
很简单阿 同意动力勇

网友G:
连接11、12、13端子,设F01为1电压输入;13——+10V,12——电压输入调整端,11——0V 。

网友H(2007-10-15):
说明书是否看仔细了,认真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做啊

网友I(2009-01-29):
G9S

怎样调试 接线图

谢啦 快点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