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价小功率伺服电机

楼主(2006-09-06):
近来帮一家公司设计了一个专用的PLC,因其需要用到伺服电机,但对于成本又相当敏感,所以上来求助各位了.
要求:
功率:50W(功率很小,多大都行,只要便宜)
位置控制:脉冲
体积:(不限,可根据电机的情况改结构)
分辩率:要求相当低
最好是定制,越便宜越好.
年需求量:5000~10000台.

网友A:
便宜是什么价位呀?

楼主:
最好控制器加电机低至1000元左右

网友A:
对不起,我公司做不到

大名。。

网友:
这个不大好办

楼主:
我也很头大,这个必需定制驱动器才有可能把价降至这么低,同时电机因为分辩率要求很低,所以可以考虑编码器也用很便宜的方式定制,比方说512线就足够了。

网友B:
二手的可以不?

网友C:
用频进算了嘛,那么低价位啊

楼主:
因为项目需要做频繁的正反转,一秒要达到100次左右,所以用步进实现不了,起码俺试过几家常用的都不行,一般只能达到10次左右。只有伺服可以。

网友D:
低价或许可以做到,100次正反转/秒恐怕难以做到。

网友E:
100次伺服也不行吧。这个要求太高了,能做到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了吧,最好是用机械的方法吧。

网友F:
100次伺服很难做到,30-40次还差不多。编码器512线的价格不会比2500线的便宜,也要300元左右。没经验的设计人员都是凭空想象设计,也不想想到底市场上有没有这东西。

楼主:
呵呵呵,说出来你们都不一定相信,500W的伺服电机300块,驱动器500元,不是没有,这种伺服电机多的是,但大多是缝纫机上使用的,而且大多只有速度伺服。
这种电机是定制的,我不是定不到,而是现在量还达不到厂家的要求。
另外每秒100次的换向,这是做过实验的,用的是OMRON的电机,一秒可以达到150左右的,但钢性要调得比较高。

网友G(2006-10-12):
王老师:
    现在国内做伺服的厂家不少,可是做的好的不多。深圳步进是直流无刷伺服,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我想可以咨询一下他们,看能不能订做。

楼主:
我问过,他们最低只能做到1500

网友H:
一般的伺服可以200次以上换向,具体多少就看各厂家了
不过对于电机的价格真是难以致信

楼主(2006-11-16):
唉,想想真是晕,如果有时间有人力一定要设计一个好一点的伺服驱动器,从技术角度而言,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只是IR那几家主要的器件供应商把价格高高的吊着很火大。

网友I(2010-04-13):
都10年了,不知再发信息有用没有?13818815497,价格性能我都可以满足。

网友J:
  可以用下Cool muscle 电机直流伺服,不过直流最大也就30W 转距和速度和交流100瓦差不多.是驱动器和电机集成的.不过价格1000块是做不下来的.日本的东西,我们公司最少也要3000多点点.

QQ:21916859 15002090284 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