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装完modbus 指令库找不到??

楼主(2006-09-06):
我装完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在库文件里找不到,我的micronwin是v4.0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请帮忙,,

网友A(2007-04-28):
要额外的modbus指令库安装程序才行

网友B(2009-05-21):
需要安装库文件

网友C:
最好先装V4.06版

网友D(2010-11-15):
下载个单独的,jiu

网友E:
安装  STEP7 MicroWIN32  V4.0 SP5以上版本,自带ModBus 库!

网友F:
如果你的电脑从来没有安装过ModBus 库,第一次安装 V4.0 SP5及以上版本Micro/WIN,同样不会有ModBus 库。同样要安装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这样才能出现ModBus 库。

楼主的micronwin是v4.0,安装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是不会出现ModBus 库的。 升级 micronwin至v4.0 SP6较合适,西门子网站有升级包下载。

网友G(2011-09-28):
我安装的指令库,过几天就没有了,怎么回事?需要重新安装V4.0 SP6Micro/WIN和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指令库才有,但是过几天又没了。郁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安装的指令库,过几天就没有了,怎么回事?需要重新安装V4.0 SP6Micro/WIN和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指令库才有,但是过几天又没了。郁闷啊???

不会吧, 那你添加一下指令库看看,  有一种情况是你打开别人做的程序时, 有可能没有指令库, 要你手动添加才能看到,  因为 Micro Win32 V4.0 的设置是随项目保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安装的指令库,过几天就没有了,怎么回事?需要重新安装V4.0 SP6Micro/WIN和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指令库才有,但是过几天又没了。郁闷啊???

不会吧, 那你添加一下指令库看看,  有一种情况是你打开别人做的程序时, 有可能没有指令库, 要你手动添加才能看到,  因为 Micro Win32 V4.0 的设置是随项目保存的!

还有这样的事情呀?

网友I:
我也是,过几天就没有了。

网友J(2014-12-31):
楼主真是一位活雷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