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维修测试仪的求助

楼主(2006-09-06):
我公司现在想买一台电路维修测试仪,让我来选型,但联系了一些厂家后,他们的报价相差较大,加上之前没有使用经验,也不知道究竟哪家的比较好,大家能否推荐推荐。谢谢了!

网友A(2006-10-30):
我们公司是用的汇能电路维修测试仪,还可以的,你可以联系一下
http://www.hntest.com

网友B(2008-10-21):
HN1600DX/B电路维修测试仪

●通用的电路板故障在线检测仪,应用范围广;
●48个数字通道,满足5V逻辑器件功能测试、离线参数测试;
●80路模拟通道,4路ASA动态巡检通道 ,4路触发脉冲通道,八种触发模式;
●ASA端口模拟特征曲线电压范围:±28V内0.5V步距可调,双通道属性;
●外供电源: +5V/4A;-5V/2A;±12V/2A;(双输出端子,程控加电,过流保护);
●通讯接口:标准USB接口,支持热插拔,可运行在Windows XP、Vista系统

● 集成电路模拟特征(ASA)曲线测试;
● 分立元件在、离线测试;
● 数字器件在、离线功能测试;
● 数字器件离线性能测试;
● 电路板图像建库及测试;
● 运放功能测试;
● 光耦器件功能测试、参数测试;
● 存储器在、离线功能测试;
● 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测试;
● 全面网络提取测试;
● UDT用户自定义测试;
● AFT测试(模拟电路故障追踪).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网友C:
这个要多少人民币啊!

网友D(2008-12-04):
有贵的有便宜的,主要看你修的电路板的价值,

这东西够用就行,没必要买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