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2定位讨教!

楼主(2006-09-06):
现在用的是Q00J CPU 和QD75P2定位模块,问题是将轴1设置为脉冲+方向方式 但是启动JOG时脉冲和方向的引脚上都是以脉冲输出,请问谁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我是将PR.5设置为0的。应该是输出脉冲加方向的,为什么觉得还是双脉冲输出啊?

网友:
是不是点太快,你怎知输出不是脉冲+方向,脉冲+方向也是双脉冲输出啊

网友A:
脉冲+方向也是双脉冲输出啊
没看懂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将QD75P2的轴1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分别接到两个步进驱动上的脉冲上,结果是 JOG正向运行时一个电机动,JOG反向运行时另外一个电机动,JOG正反同时接通时候只有一个电机动,在我的理解中脉冲加方向的话,接方向的那个电机应该不会转动的,它不应该是高频脉冲输出的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如果将QD75P2的脉冲和方向接到步进驱动的脉冲和方向接口上 只能往一个方向运动JOG反的时候不会运动,因为QD75P2的方向引脚没有输出比较稳定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信号,而是高速脉冲,输出速度为该模块1518号缓冲存储单元内的数值。

网友B:
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是针对一个轴而言的,也就是对应一个驱动器,不能把脉冲和方向信号分别给二个驱动.

楼主: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啊?我这是在做实验啊!

网友A:
在我的理解中脉冲加方向的话,接方向的那个电机应该不会转动的
我也一直都是这么理解的。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是脉冲输出还是噪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输出的的确是双脉冲(CW和CCW)问题出在我在设置脉冲输出方式这个参数的时候次序没搞对(默认值为双脉冲输出)虽然我设置了它为脉冲+方向但是由于该值并为起作用所以还是按双脉冲输出的方式进行输出,将过改换参数设置的顺序后可以正常实现脉冲+方向输出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