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6-09-06):
最近帮朋友调试一台数控龙门刨,出厂时动作正常,运送到客户手里时,平台正向和反向动作正常,点动正向正常,但反向点动方向仍然是正向的,经排查,可以证明程序和590+参数正确,外围电路正确.经分析后怀疑是590+主板特性不良,更换后,故障排除.由此,我觉得,在590+使用过程中,主板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位置.如各位同行在使用过程中有类似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探讨.

网友A:
欧陆590老是缺少脉冲跳闸,跳闸后的故障为(MISSING PULSE),我提出来,希各位高手探讨.究竟是怎没么回事???

楼主:
你的问题可能跟你的速度环或电流环的PID参数设置不当有关。是否可以重新自整定一下电机。

网友A:
此设备已运行一年,原来运行很正常,内部参数也没变动,这一次运行一个小时后出现脉冲跳闸故障为(MISSING PULSE),请问是怎么回事?外围线路均查,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A:
原以为调速器负载过重,电机皮带去除,空载,还是同样故障,后来又以为是外部电源不稳,经测定电源3相也平衡。

网友A:
 除了硬件问题外,会不会是电流反馈方面有问题 ?

楼主:
这个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过。有可能是电机长期运转后,特性改变。建议运行AUTORUN并重新存储参数。很可能是电流环PID的参数问题

网友A:
楼上的,谢谢你,我在看看.还有一个问题想请叫你,欧陆590+ 720A 空载带电机都没问题,一加负载就报过流。是否检测电路出问题??

网友A:
590+,做AUTO RUNE 时,开机显示AUTO RUNE ERRROR 报警停机。

网友B:
欧陆590+ 720A 空载带电机都没问题,一加负载就报过流。是否检测电路出问题??
这个还是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的好,主要检查电机的励磁回路,满磁后磁通够不够,
如果电机没有问题,很可能是欧陆装置的电流检测有问题,没准是电流环开环了,在空载的情况下加阶跃给定的方式,给定积分尽量降低,这样可以模拟加载状态,看电流响应

网友C:
TO:张仲奇
   你这种情况我遇见过,运行时不定时出现丢脉冲报警 查是我们的电气设备干扰 重新做接地正常 也可以把脉冲报警禁止

网友A:
 qghmz: 李硕:谢谢你们的关照,还有一个问题请教,590+在点动时正常运行,在正常运行起动时烧熔断器,电机是22KW,熔断器是100A,是那个参数设定有问题还是..............,模拟输入端为斜坡速度设定值给定,

网友D(2011-09-13):
欢迎学习交流,本人电话15358091062

网友E(2011-10-13):
合肥宏大自动化 代理维修590系列 15212785711

网友F(2014-08-07):
跳 丢失脉冲报警 屏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