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华夏盛数字电台“故障”检修一例

楼主(2006-09-06):
深圳华夏盛数字电台“故障”检修一例

   浙江恒大公司总包内蒙古龙口水电厂缆机自动化控制系统。该项目属现场人机施工项目,要求设备运行绝对可靠。经了解比较我们选用施耐德大型PLC配华夏盛最先进2710数字电台。电台主要负责缆机主塔副塔和司机室的控制指令的传输。各个点都使用的是施耐德P572623的PLC和研华4520接口转换器及2710数字电台组成的通讯系统。从工厂调试到现场安装,在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下,一切顺利。
    但系统运行正常半个月后,出现通讯中断现象。具体表现为:主塔PLC和副塔PLC通讯正常(两地相距700多米),但司机室PLC向主塔PLC下指令时通讯经常中断(两地相距100多米)。经检查,直流电机(400A/500V)开启时才有该现象。测试电台运行状态,直流电机开启时电台接收场强>-50dBm(远大于门限值-110dBm)、信噪比<14dB(小于门限值18dB),而直流电机关机后场强>-50dBm、信噪比>20dB。经与华夏盛技术人员联系,初步认为是外围设备干扰电台的导致接收误码。恒大公司的技术人员根据华夏盛提示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干扰,但问题依旧。华夏盛公司马上派工程人员赶到内蒙古龙口电站。确认存在通讯中断的问题。观察司机室的电台指示灯状态时发现,当控制台通过PLC向电台传送指令时,电台会有报警,但时间很短就恢复正常。查看电台报警信息提示为“Data Framing Error”即数据帧错误。这类报警多是电台和外接设备接口格式不一致引起的。又检查PLC与电台接口的设置参数确认完全一致,检查研华的4520转换器也是好的。数据格式一致为什么电台还报警呢?恒大公司的岳工说前几天PLC的114卡也就是PLC的485接口卡坏过,刚换了一块新的。是不是还是它的问题呢?还好现场有一块备用的PLC接口卡。换上去后,电台停止报警,通讯恢复正常。问题最后确定是“PLC通讯接口卡输出的指令信号波形失真导致通讯错误”。
总结:任何一个自动化控制系统,主控、终端和传输通道之间互相联系。华夏盛数字电台先进的场强、信噪比等电台状态参数实时检测及外部供电、温度、数据格式不匹配等告警提示功能,不但可以实时准确了解通讯设备的运行状态,还可以帮技术人员检测出设备运行过程其它相关设备如PLC/RTU出现的故障。

网友A:
“PLC通讯接口卡输出的指令信号波形失真导致通讯错误”:难道是硬件的毛病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