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能否引起电网波动,导致邻厂变频跳闸

楼主(2006-09-06):
    我厂昨天配电房1000A断路器突然跳闸,检查发现一台45KW变频器故障,报警信息是硬件故障,接头着电网又闪了两下,日光灯明显看得到,别的变频器跳闸两次,报警信息是电源输入不良,更奇怪的是我们邻厂的变频器也跳了几次,都是同一时间(两个变压器供电)。我不明白是电网原因引起变频器坏,还是变频器故引起电网谐波,导至别的变频器跳闸,我问过操作工是刚好起动电机时跳闸的。

网友A:
应该是产生谐波吧,其他原因应该最多是你们的厂跳闸,只有谐波会影响整个电网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应该是产生谐波

网友C:
短路电流过大造成电网瞬间电压降低,其他厂的变频器保护性跳闸

网友D:
我觉得是外网问题引起变压器跳.这现象很常见

网友A:
不大可能是短路电流造成,一般下级空开或断路器会先跳闸,影响邻厂的可能性更小。不过倒是有可能是外网谐波

网友E:
我也觉得是外电网的原因.

网友C:
日光灯都闪了呀!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变频器都是报低电压故障的

网友F(2006-12-07):
典型的电网晃电引起变频跳闸,对于连续生产企业,损失比较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直流支撑,加抗晃电系统。
www.goldencooperate.com

网友G:
肯定是不是短路电流,如果是的话,而且大到影响旁边两个厂,肯定全部电气设备都歇菜了。同意ENMCs的想法,对电网产生谐波。

网友H(2011-03-16):
有道理,一个变频器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