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问题

楼主(2006-09-06):
请教:编码器集电极开路输出和直线驱动输出有何不同啊???

网友A:
集电极开路一般比较慢,200K以下,输出是有一个输出线是衡电位,零电位或是高电位,另一个输出线输出变化。有电压差是1,没有电压差是0.

线驱一般都叫差动输出,一般是在1M以上,抗干扰能国强,两个输出线上的电位都是变化的,但之间的电压差是不变的,是靠两都的电极变化来区分1或0的。

网友B:
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啊,还有推挽输出,电压输出,能把这几种输出方式比较一下吗?

网友C:
能不能再把集电极开路说的细一点。谢谢!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入门小子在 2006-9-7 16:30:00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再把集电极开路说的细一点。谢谢!
--------------------------------------------------------------------------------------------
当年我拿这个问题问我们技术,他只告诉我回去看书去  哈哈

网友C:
我去看了书。集电极开路就是集电极什么都不接。